大家说说自己的提控经历吧。

楼主(2019-11-22):
入坑半年提控两次。
第一次:手贱,返航途中得瑟得不行。飞控上锁,直接自由落体掉在池塘里了。
第二次:起飞前没检查屏幕电量,本来都降落上锁准备回家了,看电池还剩下一点电想飞干净。结果一个Split-S动作,飞机倒还有点,屏幕全黑了。第一时间切失控返航,姿态控制不住一头扎在水塘里了。

两次都是经验不足,还好飞场附近人少,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傍晚目视看不清姿态

网友:
所以我入坑一年多了,从来不敢飞江。即使跳楼(2-3百米左右高楼),也从低往高试了不下几十遍才敢登顶跳下来。

网友:
失控返航 是要装gps吗?

网友A:
我已经飞丢六架穿越机,两架直升机。提控回家,已经没感觉了,每次远航前,做好思想准备,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远航了,因此拍好照片,然后远航。记得最清楚的丢机画面,基本上是图传看到飞机坠落,然后一片雪花,于是不慌不忙的收拾东西,回家

网友B:
怎么老是掉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飞丢六架穿越机,两架直升机。提控回家,已经没感觉了,每次远航前,做好思想准备,这大概是最后一次 ...

远航是不是要加gps一键返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航是不是要加gps一键返航啊

需要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老是掉塘

我也很郁闷,第一架完全是新手手欠。第二架完全是设备故障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飞丢六架穿越机,两架直升机。提控回家,已经没感觉了,每次远航前,做好思想准备,这大概是最后一次 ...

是失控丢还是还是其他问题?INav失控RTH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D:
我也是刚入坑不久的时候,新装了一台飞机首飞就放生了,当时也是得瑟飞得比较高,距离大概一百多米,突然眼镜一黑,忘了切自稳。后来拿着眼镜装着平板天线去找,在有个地方看到了osd的信息,信号很微弱,感觉像是掉在一个高楼楼顶上了,最后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飞丢六架穿越机,两架直升机。提控回家,已经没感觉了,每次远航前,做好思想准备,这大概是最后一次 ...

老哥,你最稳

网友:
学生党,也没多少钱,攒了许久配齐一架,一百米不到隔一个小山包失控掉鱼塘,当时心口就一阵阵痛,自此再不敢在有水的地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入坑不久的时候,新装了一台飞机首飞就放生了,当时也是得瑟飞得比较高,距离大概一百多米,突然眼 ...

你也稳,我是半年丢两个,按这个节奏家里有矿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稳,我是半年丢两个,按这个节奏家里有矿也受不了。

哈哈,自从那次丟机之后,痛心疾首,再也不飞那么高那么远了,就算设备出问题也能找得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入坑不久的时候,新装了一台飞机首飞就放生了,当时也是得瑟飞得比较高,距离大概一百多米,突然眼 ...

绵阳老哥,是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绵阳老哥,是你么

对啊,我是绵阳的,你是哪位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目视范围内练习,都不敢飞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