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控异常情况

楼主(2019-11-22):
炸了个鸡,飞控再次上电后osd闪烁显示Land Now,bb响鸣叫,用的3s电池,上电后只识别2s了。请问这类情况如何解决?黑曼巴f4 mini飞塔
感谢。

网友A:
首先 是电压 检测 异常,导致的。。

网友B:
3S检测成2S飞控电压检测异常,反正经常看到曼巴飞控吧3S检测成2S,,,或者4S检测成5S的。。。确认飞控动力页面参数正常的话。返厂飞控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检测成2S飞控电压检测异常,反正经常看到曼巴飞控吧3S检测成2S,,,或者4S检测成5S的。。。确认飞控动力 ...

电压在地面站校准过了,问题依旧,看来飞控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是电压 检测 异常,导致的。。

除了返厂维修,别无他法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返厂维修,别无他法嘛?

找个 会无线电的 身边同事 好友,
先 帮你修修,弄不好 就返厂 吧 。。。【飞控 参数 显然不需要 再去乱调 。】

网友C:
把电压报警关掉,飞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压报警关掉,飞就完事了

警告是能关了飞,但电池电压看不出了。飞的心里没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 会无线电的 身边同事 好友,
先 帮你修修,弄不好 就返厂 吧 。。。【飞控 参数 显然不需 ...

大佬,这不是调参调坏的,哈哈,是炸了下炸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不是调参调坏的,哈哈,是炸了下炸坏的。

  对呀,,所以说:千万别再修改 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