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用正螺距自旋不掉转?

楼主(2019-11-23):
我引用某国RC直升机网页 John Salt 关于自旋的一段话。原文如下:

”If you had fixed pitch or kept the rotor blades at a positive  pitch angle, they would soon stall and stop rotating. Yup - the  helicopter has now become an expensive rock. This is why autorotations  rely on collective pitch. ”

收到这样一段文字的回复
“航模直升机由于自重相对低,大多数比较适合使用负螺距,并不意味着负螺距是必然的。这句话也没有任何理论分析,作为依据不足以说明问题。事实上正螺距自旋是存在的,并且航模也能实现,只是飞行员技术不成熟的话会很容易造成失速炸机。”

请问这里哪位高手能用正螺距自旋不掉转?

网友A:
你这翻译目测不太准确啊

网友:
除非倒飞能正螺距不掉转。

网友:
一头雾水,顶帖赚积分。。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 意思  ~

网友B:
大家可以从2分42秒开始看。这位楼主可能会说他的曲线设置其实使用的是负螺距,那么请讲解为什么不能使用正螺距。

网友:
多加降落两个字会死

网友C:
我的中文没学好,楼下回答

网友:
自旋翻的自旋用这个单词pirouette。
autorotation指的是熄火后的旋翼的自旋,熄火降落。

网友:
用机器翻译的吧,翻译错了,讲的是熄火降落,正螺距很快螺旋桨就停止转动,变成一块昂贵的石头。熄火降落,不是自旋,自旋是控制尾巴。

网友D:
一点点的正螺距或是零螺距都可以维持自旋,直升机飞行手册上有一章特别讲解过。模拟器中你也可以体会到正螺距自旋下落的特点,下降率非常慢,飞机越大越明显,现实中450以下的不建议做,700级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点的正螺距或是零螺距都可以维持自旋,直升机飞行手册上有一章特别讲解过。模拟器中你也可以体会到正螺 ...

谢谢你的回复。

你提到的这个,“一点点的正螺距或是零螺距都可以维持自旋”是指 垂直 下降还是 压头前行 滑行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可以从2分42秒开始看。这位楼主可能会说他的曲线设置其实使用的是负螺距,那么请讲解为什么不能使 ...

抱歉,看不到视频。

是 垂直 下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翻译目测不太准确啊

下面的中文回复不是对原文的翻译,而是对原文的反驳。

网友:
倒飞下来就说正螺距补转呀,我经常玩的倒飞熄火降落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看不到视频。

是 垂直 下降吗?

斜下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你提到的这个,“一点点的正螺距或是零螺距都可以维持自旋”是指 垂直 下降还 ...

都可以,改变的只是来流方向,垂直下降都没有问题,滑降自然不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改变的只是来流方向,垂直下降都没有问题,滑降自然不用说。

但来流方向几乎决定能旋或不能旋,L/D是随AoA变化,不然不会一点点或零。

网友(2020-08-21):
这是一个伪命题

楼主: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是一个伪命题?

该问题的由来是一位大神说直升机能用正螺距做稳定的(熄火)自旋下降。

希望这样把问题说清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是一个伪命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是一个伪命题?

视频摆在这里了,也有人回复可以正螺距自旋了,还要嘴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摆在这里了,也有人回复可以正螺距自旋了,还要嘴硬?

呵呵

回复是这样的:

“一点点的正螺距或是零螺距都可以维持自旋,直升机飞行手册上有一章特别讲解过。模拟器中你也可以体会到正螺距自旋下落的特点,下降率非常慢,飞机越大越明显,现实中450以下的不建议做,700级一点问题没有。”

关于视频,今天是第一次能看到。很精彩!

视频里也看到 可能的一点点的正螺距或是零螺距。视频中的右手时不时推拉杆,看到吗?右手推拉杆意味什么?前或后行桨的实际螺距是

这和正螺距能稳定的自旋差十万八千里。

而且,十分明显看到桨是在负螺距下加速,而不是在正螺距!这就是为什么的答案。

是谁嘴硬?

另外“飞机越大越明显,现实中450以下的不建议做,700级一点问题没有。”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吗?

这句话的含义是,450级别其旋翼的负荷太大,就是450级别太重。说450太轻,所以做不了自旋就是,不懂装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回复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回复是这样的:

还在狡辩。看到那一点点调整姿态的打舵就非要说成是负螺距,是谁给你的自信?而且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可以再看看另一个视频,这次可没有多余的打舵,而且是垂直下落。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狡辩。

而且,十分明显看到桨是在负螺距下加速,而不是在正螺距!这就是为什么的答案。”
负螺距是不是加速和这个帖子的主题有关吗?正螺距时候的转速难道下降了?

关于450,存在姿态判断的劣势、传动阻力的劣势、还有小直径旋翼的动能和气动劣势,这些都不理解,就不要来胡乱分析了。

网友:
中文太差,沒能看懂,坐等中文老師講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狡辩。看到那一点点调整姿态的打舵就非要说成是负螺距,是谁给你的自信?而且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

喔喔,厉害厉害。

垂直哦,这机调得真好。

请解释一下 Airspeed 18KPH是什么意思。(如果我没看眼化)

Pitch rate,和 Roll Rate 在跳来跳去,是几个意思。(如果我没看眼化)

关于正螺距能否加速与本题有没有关系,取决于转速和转加速度是否可以完全脱开。如果可以,那是没关系。不知地球说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是一个伪命题?

那你先说说你对  零螺距   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旋翼机就是固定正螺距,不知道它是怎么熄火降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