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合不上,锯掉电机筒合上了,可是电机是歪的,求解怎么改改让它能飞啊?

楼主(2019-11-23):
(无正文)

网友A:
换小一圈电机

网友B:
电机歪的是因为它有拉力线,正常的

网友C:
安装个电机座子 把电机安装在泡沫外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是整的热熔胶

网友:
电机本来应该是歪的吧

网友:
就应该是歪的,为了行成反扭力作用

网友:
电机桶是拉的时候有右拉,下拉角,推的时候换架子吧。

网友:
电机太粗了吧

网友D:
GPS不能那样安装,一定会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熔胶

嗯 还没上胶封 泡沫胶粘铝制电机座与泡沫不太解释 我想也是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一圈电机

试了试新西达的2216也差不多 这款模具的电机安装筒小 主要是电机线的出头没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歪的是因为它有拉力线,正常的

斜拉我理解 可是我这个感观上总是觉得歪得有点过分了 有木有啥测量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个电机座子 把电机安装在泡沫外

嗯 也想过 搞个圆片垫在底下 再粘上一个木方 木方另一头插进电机座下面 就支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不能那样安装,一定会受影响的

哥 为啥GPS不能这样装 求详解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 为啥GPS不能这样装 求详解 谢谢

GPS 的线 跟电机或电源的动力线最好分开,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拉我理解 可是我这个感观上总是觉得歪得有点过分了 有木有啥测量办法?

不用测,直接飞飞看,好飞就是好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S 的线 跟电机或电源的动力线最好分开,有干扰

可否用铜箔屏蔽胶带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