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刷固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1-23):
各位大佬,小弟买了一个遥控器,想刷中文。但是电脑一直无法识别usb。怎么办啊。数据线这样的。

网友:
有i6专用刷机线,别的不行

网友:
usb转ttl(优先ch340)

网友:
官网买升级线

网友A:
买个这玩艺,几块钱包邮,网上连接图很多,官方刷机线就是ttl的,只不过是带插头

网友B(2020-03-24):
引用 网友A:
买个这玩艺,几块钱包邮,网上连接图很多,官方刷机线就是ttl的,只不过是带插头

老哥我就是买了这个软件识别不了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就是买了这个软件识别不了怎么搞

那就是接线不对,正负极不要弄反,rx/tx不对就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