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方式和油门舵机连接方式求问

楼主(2019-11-23):
新手钢去汽油机,发动机是dle35ra。大家熄火方式是用钢丝拉杆还是方向舵那种软钢线连接呢?。

大家常用的熄火方式是取掉怠速螺丝全关油门熄火,还是风门舵机熄火?还是用远程熄火开关呢?

楼主:
第一个问题写错了,应该是连接方式

网友A:
求简去繁,怎么方便、稳定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简去繁,怎么方便、稳定怎么来。

请问您是用什么熄火,用什么作拉杆呢?

网友:
开始的时候用远程熄火,后来直接去掉怠速限位螺钉关闭油门熄火。

网友A:
发动机都是DLE35-55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都是DLE35-55cc。

我是用油门熄火,油针没动,舵机没调,但是经常发动机怠速在变化。发动机调好的。我怀疑是油门舵机虚位造成的。所以就想问问,加怠速螺丝,电子熄火和油门熄火那种方式好些

网友:
要想熄火彻底首选电子熄火

网友:
专业的都还电子熄火  连杆就用硬的  两头用球头不会有框量  舵机用好点的

网友:
省钱就直接油门熄火,用熄火开关就不要用二合一的人品不好就直接给你熄火,用就单独的熄火开关

网友:
直接油门熄火。不用外加什么电子熄火。多一个环节多一个隐患。如果油门舵机离发动机近角度不大。可以用1.5硬钢丝。如果角度有点大。用钢索。汽油机一般都是用钢索比较多。注意油门舵机摇臂角度。汽油机油门不用全部拉倒底.汽油发动机油门没有甲醇这么细腻。一般油门开到90%就已经是全油门了。如果拉到百分百全油门。那个油门弹簧容易卡住到时候不会回弹。你就彻底熄不了火.只能把油飞光才能降落.

网友:
怠速限位螺丝都是磨好机直接垃圾桶的啊,油门连接用软钢丝,控上设置熄火开关就好了啊。简单又安全。

网友(2020-04-28):
帮顶一下拿分走人

网友:
关死油门,其他不用那么复杂,机械的基本来说最靠谱,

网友:
买个RCexl熄火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