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教,空心杯动力前拉和后推力量乍相差这么大?

楼主(2019-11-23):
电机是614,测试时逆时针转,左边的桨测拉力有2.4g,右边的桨测推力有10.6克 ,  还试过其它电机(612、720、8520)和其它桨一样的效果。
正常情况应该是拉力和推力一样吧,个人能想到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一个是转子顶着电机前面一个是转子顶着电机后盖。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8520 1s锂电拉力多大

网友:
顶后盖时候应该是轴头,顶前边应该是垫片

网友:
摩擦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20 1s锂电拉力多大

有25g。。。

楼主:
刚找到原因是测试的问题,前拉的时候气流打在电子称上给称压力了,测到的拉力就变小了

楼主:
我也怀疑过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5g。。。

这也太小了吧,做个机子100克,用这个电机。不是飞不了吗

网友:
气流打在电子称上给称压力了 哦哦

网友:
说明左脚踩右脚飞不起来,必须向下排气才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