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RunCam摄像头关闭OSD的问题。

楼主(2019-11-23):
上次买了个雨燕,为了关闭OSD买了个调参板。早几天又买了个RunCam Racer,结果还是存在那该死的OSD,最最关键的是上次买的调参板竟然没用,难道得再买一个RunCam Racer专用调参板还是RunCam Racer根本无法关闭OSD?包装里没有说明书,官网没有说明书,感觉象多年前温洲产的鞋子一样。

网友A:
买的二手?新品都带调参板啊,我记得racer可以接飞控通过osd更改参数,可以把自身的osd关掉,我的就是这么弄,而且runcam的调参板通用,接对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二手?新品都带调参板啊,我记得racer可以接飞控通过osd更改参数,可以把自身的osd关掉,我的就是这么 ...

全新,刚到手.没有调参板。调参板是我上次买的.上电也没有控制模式显示,像雨燕会选显示调参板控制或者Uart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二手?新品都带调参板啊,我记得racer可以接飞控通过osd更改参数,可以把自身的osd关掉,我的就是这么 ...

串口调参,在官方英文网站找到介绍如何串口调参,支持betaflight>=3.4,  INAV>=1.8版本,只介绍betaflight串口速率选auto,而Inav中没有自动串口速率的,但是官方也没说racer的串口速率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调参,在官方英文网站找到介绍如何串口调参,支持betaflight>=3.4,  INAV>=1.8版本,只介绍betafligh ...

不是啊,就跟设置图传一样啊,打开串口,在设置图传那个地方选择runcam设备就可以了,然后打摇杆就出来了,我的没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就跟设置图传一样啊,打开串口,在设置图传那个地方选择runcam设备就可以了,然后打摇杆就出来了 ...

好象INAV固件串口连接RUNCAM有问题,INAV固件现在也不支持黑羊的SmartAudio 2.1害我昨晚弄到大半夜才发现。betaflight最新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