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装黑羊crossfire改装开关教程!!!

楼主(2019-11-23):
一直以来用futaba t8fg玩穿越,无论身边的小伙伴怎么吐槽过时,我依旧不舍得这控,毕竟这是学生时代就口水的神控。言归正传,以前一直用frsky tfr4sb这个接收机作为穿越机主力接收机,性能比较稳定,距离也不错,不过最近被远航FPV毒到了,所以近期入了黑羊的高频头。
再买之前还特地做过调查,最后确定t8fg可以用才入手。这里插一句,8fg这种没有sbus输出的控只能走模拟口ppm输出,很多人说ppm输出延迟很大什么的,这里我要辟谣一下,延迟我觉得很小,对于我来说感觉不到,可能对于飞赛道竞速会有手感上的细微差别,这里不做过多的解释,看个人追求了。
黑羊的高频头直接接8fg的模拟口,可以随遥控开机而开机,随遥控关机而关机。因为大部分机器的接收机还是和8fg匹配的,如果玩老机器的话再开着高频头比较浪费电,要是拔了模拟口的线又觉得很**,所以琢磨着加一个开关上去单独控制高频头得开关。刚好前阵子改了肥鲨开关,剩下了一个(12mm金属按钮开关),利用娃们睡觉的空隙,折腾起来。
8fg这控还是很好拆的,拧开背部5颗螺丝拿掉后盖就可以了。里面的空间也比较大,通过一番考虑决定在logo的上方开孔,我没有专门买12mm钻头,所以先打了个眼,然后用剪刀一点点的扩孔,最后修边上开关。
下面是重点,根据8fg模拟接黑羊的定义(这个看我发的图),,然后万用表找到遥控板子上供电的点,断开正极,一头同时接开关的正极和引脚1,另一头接引脚2,负极就接负极。(这里注意,接引脚2的线在电池那一头,接正极和引脚1的线在电池通断的那一头,这样开关打开灯才会亮,开关关闭灯才会灭,如果接反了,开关得通断作用是没问题,不过开关会一直亮)
接好以后用万用表测试下通断,同时确保不要哪里有短路以后就可以封盖了。下面是具体的图。

楼主:
这个位置也不影响手的遥控。

网友A:
我想说的是,半油门开机,开机就会提示你是否启动内置高频头……你先no就行了,何必要改硬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半油门开机,开机就会提示你是否启动内置高频头……你先no就行了,何必要改硬件呢?

这位朋友你怕是没有好好审题吧,我当然知道内置高频头如何关闭了,我要的是关闭外置高频头,这样我就可以想用哪个用哪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你怕是没有好好审题吧,我当然知道内置高频头如何关闭了,我要的是关闭外置高频头,这样我就可以 ...

哈哈看岔了

网友B:
直接取ppm信号就行?控里不用设置crossfire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取ppm信号就行?控里不用设置crossfire协议吗?

不用,直接接上就可以用

网友C:
想改,但不喜欢后面那一陀,哎…… 凑合用吧。穿越机不飞远

网友:
就这动手能力,就要给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改,但不喜欢后面那一陀,哎…… 凑合用吧。穿越机不飞远

实际对于手握着以及控平方在地面或者箱子里没有任何影响,重量也比较轻。

网友D:
想知道T14SG可以改不 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T14SG可以改不 在线等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你拆开看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E:
我是这样改的,14sg 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改的,14sg 无损

我原先也想用打印件,后来觉得太累赘了,还是都集成进去看着舒服,反正这控也不准备出留着自己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改的,14sg 无损

能出个教程吗

网友(2020-02-24):
供电怎么解决?不外挂电池不能开大功率啊

网友:
R9m可以改吗?

网友:
请问下这样改好高频头能控多远?心动中

网友(2020-09-29):
请问一下14sg 加小黑羊 可以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出个教程吗

咸鱼有卖的。插就行

网友(2021-03-16):
问了很多淘宝卖家  都告诉我T8FG不能用黑羊高频头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半油门开机,开机就会提示你是否启动内置高频头……你先no就行了,何必要改硬件呢?

对的

网友(2023-12-29):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2024-03-07):
楼主,futaba10遥控器能用黑羊高频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