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马达线

楼主(2019-11-24):
家里的550和700的马达线一直是头疼的问题,和电调连在一起不是长了,就是很难卡到空挡里。不知道其他模友怎么弄的,这个马达线多次弯折里面会断嘛?

网友A:
嫌长的话你可以剪短点,个人感觉没啥影响,找好角度,折弯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起码在700上,这不是问题,你可以参考下大神的布线,其实亚拓说明书上的布线就蛮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嫌长的话你可以剪短点,个人感觉没啥影响,找好角度,折弯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起码在700上,这不是问题,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