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飞机装的mb,起飞直接侧翻侧翻,炸鸡

楼主(2019-11-24):
如题。之前65油门飞了5电,没事。今天改成70油门,起飞就侧翻。

网友A:
不可能
遥控器模型选对了没....陀螺仪3M脱落?

网友B:
要么是70油门有共振?

网友:
有空再摸索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结论就是震动太大把它震傻了!排排震再试试吧!

网友D:
应该是你飞机装机不行,转速高了,震动大到陀螺仪不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