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的 我一个沙雕 来问大家 450直升机的舵机臂要怎 ...
XX的 我一个沙雕 来问大家 450直升机的舵机臂要怎么安装

楼主(2019-11-24):
是找
舵机
中立点安装吗?还是另有说法

楼主:
之前入手又出手好几个飞机 都是装好的舵机臂我没动过 现在买新舵机了忽然不知道怎么装舵机臂...

网友A:
通电。90度转好。在通过陀螺仪微调

网友B:
用陀螺的中立功能 把中立点定住之后装舵臂

网友C:
遥控器和陀螺仪都调到中点,尽量接近90度装好舵机臂,之后再通过陀螺仪微调到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