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KTMODEL◆A3 V2固定翼飞控的吗?吊机怎么样?

楼主(2019-11-24):
想买固定冀飞控,请大家推荐。

吊机用怎么样?

网友A:
真的不建议用这个,坏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建议用这个,坏手

请大神指导

网友:
這個多年前用過,不錯的,對剛入坑新手來說,能令飛機穩定些,到上了手熟練了再拆除,練習全手動,救機方面也是有一定用處的,特別是飛3D機型的話,能吊機救機。多少也會令新手能有時間晃過神來。但是這類自穩飛控不能裝油機,震動會直接震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毁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毁手感

推荐什么飞控呀?

网友C:
要我说就别用,这东西不好用,刚开始玩你都不知道是因为技术问题炸机还是陀螺仪问题炸机,那su27练练条件反射,那冲浪者练技术,都飞输了上塞斯纳,等塞斯纳完美起降了,你就可以随便飞其他机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说就别用,这东西不好用,刚开始玩你都不知道是因为技术问题炸机还是陀螺仪问题炸机,那su27练练条件反 ...

网友D:
我有2套这个,升级fpv飞控后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2套这个,升级fpv飞控后闲置了

出吗?出的话我要

网友E:
我有这飞控,可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这飞控,可以出,

多少钱?

网友F:
我建议用A3 super3,能直接设置,省着总更改参数,很麻烦;作为过来人,我想说,有飞控,开“普通增稳”模式,只是帮你抵抗大风和突然的气流,如果你是新手、或者每台飞机都能装A3,并没有什么毁手感。我身边两年多的朋友,从A3开始玩,到拆了,再到装回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装回来?玩飞机不就是一个快乐吗?帮你抗风和气压,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又不是开限制模式。

到时身边很多模友,不用飞控,炸了炸了几次,人就没了,不玩了。我有六架飞机,除了一个太小的装不进去,其他的都有飞控。

大风天就开增稳,没有风就不开,紧急情况就“一键救机”,话说紧急救机已经快100多组电池没用过了,但是有一个保险,何乐不为?

涵道机,飞控在国外已经普及,就像自动档汽车,最开始永远会有人说“毁车感”“毁意识”,直到普及后,最后一批说“只有开手排挡的,才是真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用A3 super3,能直接设置,省着总更改参数,很麻烦;作为过来人,我想说,有飞控,开“普通增稳”模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开了普通增稳,会让你在降落时、面对妖风,更加从容,飞机还是不炸、没炸过的飞机,更心情、更好看、更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开了普通增稳,会让你在降落时、面对妖风,更加从容,飞机还是不炸、没炸过的飞机,更心情、更好看 ...

如果开了自稳还能用副冀转弯吗?会不会一松拉杆飞机就又自动回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开了自稳还能用副冀转弯吗?会不会一松拉杆飞机就又自动回平?

A3的教练模式=FMS锐飞的自稳模式;转弯用副翼,会强制只能最大60度角倾斜,松手自动回中;强力建议你买带外场设置卡的A3-super3,A3新飞机要每个起降都调整,除非你带电脑出去飞;A3-你说的系列,是跟调整电调一样的方式听声调整,没有A3-S3那样的可视化软件和设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