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不胜感激

楼主(2019-11-24):
买了台亚拓700xn,是不是油机震动巨大? 侧板固定螺丝不上螺丝胶可以吗?我一般不转动的地方不打螺丝胶 转动的地方才上螺丝胶  这样可靠吗?我总感觉上螺丝胶拆装次数多了很伤螺丝孔纹路。

网友:
不会伤纹路  就侧板来说 我是第一次上胶 2到3牙 适度锁紧 以后再拆装不再上胶 因为已经有阻尼。

网友A:
整机所有的螺丝都要上胶 真的

网友:
你可以不打螺丝胶,反正我们都是吃瓜群众。螺丝胶选小号的,涂抹三牙就够了,如果因涂太多造成螺丝孔内残留太多,可以用丝锥回一下。

网友:
不打胶水你会后悔的

网友:
必须打胶

网友:
一般不炸鸡不拆散,如果经常炸鸡700也不适合。

网友:
装机没有把握就假组。假组成功才拆一个螺丝打一个胶。油机必须打胶。我见过油机起飞后地上几个螺丝。那就是不打胶的后果

网友:
打上,不会伤螺丝。螺丝胶只会在你扭紧的情况下加固而已。没别的作用。前提是你扭紧。

网友:
螺丝胶不但有固定螺丝的作用,还会再螺纹之间形成一层薄膜,保护螺纹的功能。

网友:
飛油機不打膠....飛沒多久腳架就會掉下來了

网友:
我是旋翼头、十字盘、尾巴每拆必打胶,侧板、脚架等的螺丝最开始打一次,后边只要拧着阻力比较明显就不打了。

网友:
以前脚架没打胶飞掉过螺丝

网友:
飞油机的习惯就是降落下来看看那些螺丝掉了,捡回去装一个新的哈哈哈

网友:
螺丝还是上胶好点,上螺丝胶有技巧的,不是叫你整颗螺丝都打上胶,只是牙头位置打半圈就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心里有底了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A:
整机所有的螺丝都要上胶 真的

zhapianfan 还我飞机,还我飞机

网友:
用攻丝锥和扳牙清除螺丝和螺丝孔的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