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接收因为正负极接反,烧掉了,有可能修复吗?

楼主(2019-11-24):
一般是哪个元件烧了?

网友A:
你是怎么接反的呢?换新

网友:
冒烟了,看看哪个坏

网友:
多半是肺热

网友B:
一般烧电源线那里的黄色电容,有稳压芯片的也会烧,电机接口的续流二级管,mos管也检查下。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接反的呢?换新

电调拆了,接的时候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烧电源线那里的黄色电容,有稳压芯片的也会烧,电机接口的续流二级管,mos管也检查下。我知道的就这么 ...

好的我看看

网友:
樓主有萬用表嗎?

先不要上電
1.用眼看一下是否有元件變色
2.用萬用表檢查那裡短路,例如輸入輸出針腳,電容...等等
3.找不到的話唯有上電檢查,

上電檢查
用萬用表檢查那裡短路,例如輸入輸出針腳是否有7.x V ?
ESC 7805 輸出是否有5V?

希望幫到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