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一下某“垃圾”电机的真实推力

楼主(2019-11-24):
手头就一些最不值钱的玩意儿,喜欢自己折腾,都说XXD电机是垃圾,那么它的真实推力有多大? 这回自己作了个验证

楼主(2020-02-27):
引用 网友A:
报告上将同志,我也经常使用XXD的设备

该我向您报告啊!
“精品农二哥”这个ID2009年就在5imx论坛注册了,我刚入论坛时为了增加积分,还反复回复过您的贴子呢。现在想来应该谢谢您!您是位退隐多年的神奇人物。

网友B(2019-11-25):
专业人士看不上XXD电机,但我所有飞机都是XXD电机,2204,2208,2212,2217都一直在用,论性价比我觉得很适合我这种业余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人士看不上XXD电机,但我所有飞机都是XXD电机,2204,2208,2212,2217都一直在用,论性价比我觉得很适合我这 ...

用最普通的设备和材料,制作出一架架令人惊艳的作品,这就是您的高明之处。

网友:
发热严重

网友C:
不求贵,求最实惠,要的是性价比,搞成奢侈品就没意思了

楼主:
因为没有做其他电机的对比测试,所以发热严不严重不好直接下结论。
至于装机后实际发热情况,有待进一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求贵,求最实惠,要的是性价比,搞成奢侈品就没意思了

网友D:
电机好坏取决于很多方面,并不是只有拉力。xxd的平衡就不是那么好,品控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好坏取决于很多方面,并不是只有拉力。xxd的平衡就不是那么好,品控也差

同意您的观点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没怎么用过其他电机,所以不好就电机的品质作评价
此处只是就事论事测拉力,这跟电装配置也有关

楼主:
哈哈哈,想起天穹对你的一个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专业人士看不上XXD电机,但我所有飞机都是XXD电机,2204,2208,2212,2217都一直在用,论性价比我觉得很适合我这 ...

XXD有2204?你别骗我。。。

网友F:
xxd和其它相比太重了。。。。我的固定翼都用着穿越机马达,又轻又爆,效率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XXD有2204?你别骗我。。。

很早的时候好像在敏定家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xxd和其它相比太重了。。。。我的固定翼都用着穿越机马达,又轻又爆,效率还行

穿越机电机我只有银燕的mt2204,2颗并用做后推机效果很好,但单颗电机的拉力不能满足做了3D机的需要。
以后尝试购买2306等更大推力的成套穿越电装

网友G:
现在10元左右级别的电机可以淘到地平线、EMP了,XXD可以放一边了

网友H:
一直用xxd的马达,力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10元左右级别的电机可以淘到地平线、EMP了,XXD可以放一边了

地平线,EMP,学习了。 电机我听的多的不过是朗宇、丹锂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用xxd的马达,力量很大

经常做航模的人,一般都用经济实惠的装备

网友:
这个数据不奇怪啊,以前3S测试就有短时到800的,当时用梧州产的新西达。

这电机一般用3S电池的居多吧,如果不是为了竞赛或者追求极限,日常折腾够用了。

当初对比新西达和朗宇的数据,感觉效率方面差别其实很小,但同级别朗宇能上到更大的功率——换句话说,同样的性能,好电机能以更小的体积重量实现。

网友I:
电机材料工艺都差不多的,功率不会有太大差别,选用的轴承不同对寿命会有较大影响。
实际上转子和定子的间隙是影响功率的主要因素,弧形磁钢能进一步减小磁隙,所以选用弧形磁钢的电机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材料工艺都差不多的,功率不会有太大差别,选用的轴承不同对寿命会有较大影响。
实际上转子和定子的间 ...

断电状态下用手扭转电机,会感到磁极的阻力。
是不是磁性越强效率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

...

网友K:
xxd推力不小,主要是容易磨损,噪音刺耳,发热。追求舒服还是朗宇A起步,也不算贵,当然我都是用的朗宇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K:
xxd推力不小,主要是容易磨损,噪音刺耳,发热。追求舒服还是朗宇A起步,也不算贵,当然我都是用的朗宇x系 ...

噪音真的很大

楼主:
电机 桨 电调 电池 整套动力系统的合理匹配很重要

网友L:
既然是搞测试,为什么不用充满电的电池

网友:
xxd电机不耐震,震动大一点转子上的磁钢容易破碎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然是搞测试,为什么不用充满电的电池

准备不周
第二段测拉力时是充满了才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平线,EMP,学习了。 电机我听的多的不过是朗宇、丹锂之类的

网友:
XXD我这边就见过有人飞到拉烟

网友M:
别再说xxd垃圾了,新西达是一款超级成熟的航模电机,被无数小厂制造,如果性能很差的话不会那么多作坊去仿制。电机性能和电调有很大关系,电调就不是小作坊能做得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状态下用手扭转电机,会感到磁极的阻力。
是不是磁性越强效率越高?

好像效率和这个磁强度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XXD有2204?你别骗我。。。

XXD2204我装在一架慢速飞机上,模友们戏称为"老头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断电状态下用手扭转电机,会感到磁极的阻力。
是不是磁性越强效率越高?

电机磁极对数设计不一样的话这个阻力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吧。相同磁极设计同比的话应该是阻力越大效率越高。因为动静间隙越小才能感应出更大的阻力。不干这行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N:
跟我的测试结果差不多,前几天刚用XXD2212 1400KV+8060慢速桨测过,3S满电,拉力800克多一点。我用来飞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磁极对数设计不一样的话这个阻力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吧。相同磁极设计同比的话应该是阻力越 ...

楼主:
引用 网友N:
跟我的测试结果差不多,前几天刚用XXD2212 1400KV+8060慢速桨测过,3S满电,拉力800克多一点。我用来飞冲浪 ...

8060桨飞冲浪者得加高电机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别再说xxd垃圾了,新西达是一款超级成熟的航模电机,被无数小厂制造,如果性能很差的话不会那么多作坊去仿 ...

很多模友的观点

网友O:
关键便宜啊!!!!!!!!!!!!!!!!!!!!

网友P:
我平时玩大多用XXD,做竞赛机用别的,这个测试直观实用,很有实际意义,谢谢

网友Q:
卧槽,三年没来了,一看下面回复全是中将上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键便宜啊!!!!!!!!!!!!!!!!!!!!

10块钱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平时玩大多用XXD,做竞赛机用别的,这个测试直观实用,很有实际意义,谢谢

XXD做竞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卧槽,三年没来了,一看下面回复全是中将上将……

这世界变化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机磁极对数设计不一样的话这个阻力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吧。相同磁极设计同比的话应该是阻力越 ...

错了,磁场均匀的话,顿挫感很弱

网友R:
一分钱一分货,这东西也对得起这价钱,日常折腾是够用的

网友S:
2010年玩航模买的xxd2212kv2200电机一直玩到现在还在工作。轴承换过。其他没有问题。装过七八架kt板机了。同时买的狼与的线圈烧了。这是真耐用,不娇气,效率低一些就不计较了。

网友T:
阅读理解要看清标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T:
阅读理解要看清标点符号

哈哈哈哈 马大哈,闹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2010年玩航模买的xxd2212kv2200电机一直玩到现在还在工作。轴承换过。其他没有问题。装过七八架kt板机了。 ...

中肯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一分钱一分货,这东西也对得起这价钱,日常折腾是够用的

适合我们草根模友

网友U:
楼主还真是能折腾,哈哈

网友V:
便宜的不是最好的,贵的也不一定是好的,只能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虽然都是玩,但是每个人于航模的定位都不同,这种定位和金钱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还真是能折腾,哈哈

再不折腾这一年又过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V:
便宜的不是最好的,贵的也不一定是好的,只能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虽然都是玩,但是每个人于航模的定位 ...

此话在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W:
xxd性价比首选,方正我这是几个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xxd性价比首选,方正我这是几个用的好好的

网友:
我感觉挺好,价格亲民,质量够用没啥不好的,至于你测试的我觉得真没用,浪费时间还不如练练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