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VTOL垂直起降固定翼 + INAV 飞控代码修改编译

楼主(2019-11-25):
夏天搞了几种形式的VTOL,觉得这种可以单拿出来说说:

基本上是鱼鹰V22的形式,不要老叫阿凡达,阿凡达只是电影出名,这个倾转结构实际上比阿凡达要“高级”一些

跟鱼鹰不同的是采用较小螺旋桨,更大比例的机翼面积,机翼上掏洞,期望提高平飞时候的升力。。发动机靠内侧有个明显好处是一台失效可以依赖另一台的动力平飞,跟普通双发一样。鱼鹰V22那种放在两头,有一台失效就完蛋了(中间那根连接轴靠不住,也就起个自我安慰作用)

整机只用了2个电机,2个9克舵机,外加打印件。可以认为平飞时没有死重了,两个舵机既负责垂直起落时候的电机前后和旋转控制,也负责水平飞行时候的左右副翼操作,加上类似水平尾翼的俯仰操作。 而垂直/水平飞行的转换,是通过新设置一个辅助通道实现的,我用的是旋钮通道,用开关也是一样的。
说起来吃力,可以参考视频演示

电机位置很靠内测机身轴线,和传统的双发飞机差不多。倾转的结构主要靠几个齿轮3D打印件。还有舵机,注意这是180度舵机,这样加上混控才能兼顾两个方向上的动作。
90度旋转结构想了好几种方式,直接靠舵机不行,舵机轴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力,硬要用舵机直接转也行,但舵机会很重,成本贵,体积也大,突出在外侧太难看了。重量也太靠外侧,最终是舵机装在机身中,舵机通过齿轮带动安装着2204电机的转轴,转轴中间有一根碳管贯通了整个翼展方向。开始用的7mm碳管,3D打印空心转轴2mm厚,结果强度过剩,后来减到4mm碳管,1.5mm的3D打印空心转轴。电机座是分开打印然后AB胶粘在空心轴上的。空心转轴的根部直接和齿轮打印在一起,齿轮直径20mm。开始担心会不会很脆弱,实际上非常结实。

两个舵机并排放在一个打印件里边,正下方倒置安装F4飞控板 。 碳管也穿过这个打印件,所以整体机身承重也是依靠这个打印件。

再提醒一下,这两个9克舵机很普通,9块钱那种。唯一特别的是180度角度。对应PWM值500~2500(一般的舵机是1000~2000) ,所以混控里要把水平/垂直转换通道混50%, 俯仰/或者副翼混50%, INAV的舵机界面里设置舵机PWM值范围是500~2500, 这样水平/垂直转换通道可以旋转90度,俯仰或者副翼的动作又可以叠加上90度,总共加起来是180度的旋转范围。希望我说明白了。

飞控软件是INAV2.0.0, 为了实现垂直到水平的过渡,修改了一小部分混控代码,修改用了一晚上,编译用了2星期,这就是隔行如隔山。在CSDN上另外单独写了一个文章,CSDN上的INAV编译说明:
https://blog.csdn.net/noname101/article/details/103230844
准备再加一个舵机,控制真正的尾翼升降舵。平飞时候动作应该更好一些。

楼主:
好像没法发链接?
CSDN上的INAV编译说明:
https://blog.csdn.net/noname101/article/details/103230844

网友:
前排挤挤,感觉技术贴回帖的真不多,我也探索了几个不同的复合翼飞行方式,包括Y3+2 Y6+1  相当于3轴多旋翼+固定翼的模式,为了减小死重想了很多办法,
最后发现现在的2+2模式确实是最合适的模式了… 其他的要么结构不太合适要么死重低不了太多要么设计上问题多多

网友A:
还有你的csdn 链接挂了 404了,

网友B:
太小了,你这改平飞瞬间就会看不清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csdn 链接挂了 404了,

我那个二楼给的链接也不行么? 我手机上匿名点是可以的啊。
搜INAV确实是搜不到, 搞不懂CSDN怎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你这改平飞瞬间就会看不清姿态

3寸不是方便在室内调么,先拿3寸验证下。5寸的太吵了,其实整个电装都是配套2204的。

网友C:
请教lz,需要哪个型号的飞控?也是打算弄一下这样的机型,但没有头绪。

网友:
楼主做的可以哦!动手能力极强!关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lz,需要哪个型号的飞控?也是打算弄一下这样的机型,但没有头绪。

才发现打了那么多字没有写什么飞控
用的是最常见的F4飞控,刷INAV固件。其实只要INAV支持的飞控板都可以。

网友D(2020-01-11):
lz,F4飞控,有用GPS吗?

网友E:
太棒了 不知您有没有想法去改个pix的

网友:
能加个QQ吗?10470614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F4飞控,有用GPS吗?

没有接GP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棒了 不知您有没有想法去改个pix的

暂时没有,感觉INAV比较简单容易些

网友(2020-04-11):
大神能不能分享下INAV固件

网友F:
这布局倒是能够垂起也能够平飞了,但是这种布局平飞的时候真的有效率可言吗?鱼鹰把螺旋桨放在两边起码效率上面会好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布局倒是能够垂起也能够平飞了,但是这种布局平飞的时候真的有效率可言吗?鱼鹰把螺旋桨放在两边起码效率 ...

扩大翼面积,用相对小的螺旋桨是基于垂直起落只占很小部分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平飞。这个机翼和螺旋桨大小比例以及安装位置更接近于普通双发飞机,所以不太明白你怎么就得出了效率低的想法。鱼鹰是真机,功率重量比低,所以要巨大的螺旋桨加很小的机翼,平飞时候其实螺旋桨也有点向上提供升力,他远不如普通双发飞机的航程就说明了效率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扩大翼面积,用相对小的螺旋桨是基于垂直起落只占很小部分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平飞。这个机翼和螺旋桨大 ...

现在各种垂起布局形式日新月异,基本上能够想到的好像都有人在研究,究竟哪种布局具有实用性现在还不得而知。我首先说说这种布局可能存在的问题,你看看是否正确。螺旋桨相对小,垂起的时候效率比较低,而且对重心会比较敏感。你试飞的时候采用的是平板机翼,如果想要提高升力效率就得采用翼型,如果是带翼型的机翼,会不会因为螺旋桨的安装位置导致机翼升力效率降低,这样一来,实际上垂起和平飞过程中的效率都是比较低的,使得布局的优势并不是很大。如果是模型验证的话,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想要推广或者实用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垂飞和平飞的切换需要矢量转换。倾转结构复杂,转的过程容易出毛病,试试尾座式的设计吧,就是软件难搞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大翼面积,用相对小的螺旋桨是基于垂直起落只占很小部分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平飞。这个机翼和螺旋桨大 ...

我觉得两边的轴,在平飞时增加了风阻,破坏了稳定性。再说,倾转的控制结构挺复杂的,这位大哥能做出来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各种垂起布局形式日新月异,基本上能够想到的好像都有人在研究,究竟哪种布局具有实用性现在还不得而 ...

私以为:固定翼想要真正实现垂直起降,还不想采用复合多轴的设计,只能采用尾座式

网友:
这个设计好, 固定翼复用两种的yaw  来调节 roll.

网友(2020-06-04):
楼主这架有兴趣吗

网友(2020-09-03):
楼主 怎么联系到你呀?

网友:
楼主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结构 想和你联系一下 可以吗?

网友:
我很喜欢这个结构,大神能发一个改好的固件吗, 1979456565@qq.com

网友(2020-10-12):
大神你好,最近也在折腾betaflight+固定翼,windows平台可以编译了。但是调参遇到了问题,
飞机俯仰倾斜角度很大了,但是升降舵机没有到底,真是奇怪。
请问大神的微信或者QQ号?

网友(2021-01-14):
这个设计的确舵机不会太受力!!!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2021-04-14):
f4v3飞控自己改怎么办

网友(2023-04-16):
厉害,我现在也在准备做垂起飞机,到时候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4-03-04):
这个结构部件有比较纤详细的说明吗?或者3d打印文件啥的。

网友:
两个舵机既负责垂直起落时候的电机前后和旋转控制,楼主能够把这个结构详细的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