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厘米手抛机改1306双发,F4飞控,600mw图传!OSD调参

楼主(2019-11-25):
公园手抛起飞,对空域稍微有点要求,不过还是比一般泡沫机要小。
飞起来稍微远点(20米)就听不到声音,路人基本注意不到。配置:处理1306电机 X 2  3045三寸浆, 山寨F4pro飞控, 12A电调 X2 (一个带BEC,一个不带),
    4克舵机 X3,  5804 600 MW图传,19mm宽迷你摄像头,
    富斯X6B接收机。
    3S 500ma电池
整机重量包括电池 195克 ,不带电池约140克。

因为有飞控,很容易飞直方向,但参数还需要调,目前副翼方向有些抖,这个还跟多轴不一样,多轴在家就能调参挑个差不多,这个必须实地飞一下。好在有OSD调参,现场通过眼镜就可以调。
装电机和舵机后机翼就没法直接插入机身了,机身需要开口才能安装机翼,开始开在背部,不合适,后来在前部驾驶舱与机翼齐平的地方切开,装上机翼和一捆线后再合上,用透明胶带缠2圈,强度没有影响。

感谢鼓励
视频其实没什么观赏性,太小,而且飞的还不熟练,眼镜视频比较晃,以后有录的比较理想的再发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在目前紧缺场地的情况下,特值得学习

网友:
神级的改造

网友:
上个飞行视频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好贴 ,我的小迷你F22也想上微型图传摄像头。

网友:
牛P,来个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
不错,不过听说双发的可以省去副翼舵机。

网友:
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
这个厉害了,用单电机还能再轻点。

楼主:
视频来了,不过飞机太小,旁观没什么观赏性。FPV眼镜视频有比较理想的再发吧

网友:
太狠了,还有飞控!

网友:
楼主,你这个配置,最好68的手抛才好飞。48的小了不好飞。

网友:
电机座哪里买的

网友:
手工真棒

网友A:
F4飞控是不是刷那个INAV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飞控是不是刷那个INAV固件?

用的是INAV,但betaflght 其实也是有固定翼模式, 有飞控其实还麻烦些,调参不合适会抖,没有飞控板帮着自稳说不定还更稳些,我装飞控主要是需要OSD显示,另外接收机是ibus的,没法直接PWM舵机。

楼主:
自己画的图然后3d打印的。

网友B:
你好 ,我这个31厘米翼展的迷你象真F22,加电池才100克。相上图传和摄像头,还想画质好点,有啥好推荐吧,难道只有MINI鹰眼卡录???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这个31厘米翼展的迷你象真F22,加电池才100克。相上图传和摄像头,还想画质好点,有啥好推荐吧, ...

这个指标真挺高的,堆钱都不一定行,我觉得这么小的机身还有动力,不一定带得动高清卡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指标真挺高的,堆钱都不一定行,我觉得这么小的机身还有动力,不一定带得动高清卡录

250克的飞翼可以,我这个估计还是太小了,估计可以上微型机的图传设备。

网友C:
请教一下这样两个电调怎么接接收机上?以前只玩一个电机的,双电机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样两个电调怎么接接收机上?以前只玩一个电机的,双电机没玩过

一个按正常接法接,另一个不接BEC的正5伏就行了,只接信号和地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按正常接法接,另一个不接BEC的正5伏就行了,只接信号和地线

信号 和 地线 和 修改电调 都并联到 油门通道 对吧?

网友E:
楼主是FPV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 和 地线 和 修改电调 都并联到 油门通道 对吧?

不一定,因为双发可以搞混控,用差速代替方向舵。嫌麻烦都接油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FPV飞的吗?

当然要fpv 飞,这个配置理论上能拉一公里距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因为双发可以搞混控,用差速代替方向舵。嫌麻烦都接油门也行

谢谢了 用y线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 用y线 可以吗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

好的  谢谢

网友(2020-02-07):
fpv眼镜多钱

网友F:
你的什么眼睛,好用吗

网友G:
楼主,我也是用f3飞控刷的onav固件飞双发手抛机,能不能把你调好的pid参数共享一下,我老是调不好,inav界面截个图就行,辛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什么眼睛,好用吗

肥鲨+TrueD,但真心不推荐,设计做工就是华强北低端货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也是用f3飞控刷的onav固件飞双发手抛机,能不能把你调好的pid参数共享一下,我老是调不好,inav界 ...

说真的我也没调到理想状态,最多就是晃的不妨碍观察,没法跟四轴比,感觉除了PID以外,和水平尾翼的位置也有关,和机翼一个平面,距离还那么近,等于始终在机翼和螺旋桨的乱流里,不可能不晃的。

把参数调低到0,等于没有飞控,还晃就不是飞控的问题了

网友D:
问一下 双发 桨叶的 风向 一个 向前 一个 向后吗?

楼主(2020-03-09):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 双发 桨叶的 风向 一个 向前 一个 向后吗?

是说的桨叶转向吧? 是对转的,抵消反扭

网友H(2020-05-20):
请问这个1306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1306发烫吗?

不烫,PID调的很低,反正固定翼不用飞控也可以飞, 一般慢了40%,快点飞50,60%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烫,PID调的很低,反正固定翼不用飞控也可以飞, 一般慢了40%,快点飞50,60%油门

嗯嗯,感谢!

网友:
请教一下,为啥大多数FPV机都加了飞控啊?

网友(2020-07-21):
请问楼主,电机是用的网上那种25一个的1306吗?多少kv,用3s电池会不会发烫?
能飞多少分钟?

网友(2021-10-15):
这个太给力了,居然还上F4

网友:
手抛机:我何德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