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3飞控锁定模式舵机自己偏转

楼主(2019-11-25):
今天给小飞机装了个nx3飞控,闲置有两年了吧,之前正常,这次装机后切锁定模式,飞机平放状态下,不动遥控器舵机自己偏转。还有锁定模式晃动飞机后飞机再回到水平状态后,舵面不回中,是飞控挂了吗?增稳模式没有问题。

网友A:
你那平放和飞控设定认为的平放并不一致,飞控当然要调舵面以回到它认为的平放啦。改变你那所谓的平放,总会有一个姿势舵面会回中的,那才是飞控认为的平飞,看这个姿态是不是你想要的,不是,那就调整飞控参数或者安装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平放和飞控设定认为的平放并不一致,飞控当然要调舵面以回到它认为的平放啦。改变你那所谓的平放,总会 ...

按着你这说的就是飞控装在飞机上后,飞机平放,但是由于安装误差,飞控没有水平,而且舵机漂移非常慢,是不是说明这个误差非常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用管了,上天后就平衡了

网友:
漂移?非常慢?这个不正常,可能有其他原因了。
首先,你是怎么确定你的飞机就是放平了?肉眼?还是水平仪?其次,就算你飞机放平了,你怎么能保证飞控安装的和这个水平面完全一致呢。再其次,就算是飞机和飞控都水平了,在天上飞机保持平飞也不是完全水平啊。
所以,你纠结这个安装是否水平没有太大意义,飞控是需要调试的,要根据上天以后的表现来设置参数的,其中就包括俯仰和横滚角度。

网友(2021-12-04):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用的这个飞控,也有舵机锁定模式缓慢漂移的问题,按说明书快速切换模式设定中立点后还是缓慢漂移,肯定是不正常现象,问题没解决都不敢上天

网友B:
你这个正常情况,我一直在用这个飞控,具体可以看这两个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 ... video_XODIzNzkwNDg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o_XMTMzNjk3NDI0OA==

网友:
请问下,锁定模式和增稳模式有什么区别啊,我也有这个飞控还没用过,谢谢。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正常情况,我一直在用这个飞控,具体可以看这两个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ODIzNzkwN ...

用过迈克的自稳接收机,那个装好后在地面怎么测试舵面都会自动回中。这次用这个nx3飞控,打到锁定模式,地面晃动完飞机就会出现漂移不会中的现象,一直没敢上天,技术太差,不知道这个飞控有没有自稳接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