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失速的御猫 Rambler RS 转自用户体验抗失速

楼主(2019-11-25):
努力找失速点   找不到
首飞

网友:
J就是贵了点

网友A:
听飞过的模友说手动飞的情况下,大倾角转弯比较容易掉高,能否从飞机设计的角度来讲讲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补充一下,他们是拿来跟Z84和C1比的,相比之下这两台机手动模式大倾角转弯就不容易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飞过的模友说手动飞的情况下,大倾角转弯比较容易掉高,能否从飞机设计的角度来讲讲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补 ...

任何飞机侧倾时都会掉高,量大小不同  飞行重量的差别,是主要原因  翼尖上翘会减小掉高,但抗风性不好, 御猫的设计  侧重于抗风性  和稳定性,所以没有上翘 但稳定性会高于上翘的

网友B:
逆风飞行的,无风的时候试试看15km的速度能失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风飞行的,无风的时候试试看15km的速度能失速吗?

这个速度产生的升力,不够支撑飞行的,

网友C:
我的ARWING还没上天就又有新款了?就是太贵了点。。。都快赶上两台ARWI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RWING还没上天就又有新款了?就是太贵了点。。。都快赶上两台ARWING了

波音747可以买多少台AR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音747可以买多少台AR呢?

我没747。。。只有AR

网友D:
标题就是个伪命题,只要是固定翼就会有失速的可能,只是这个速度与有效翼面积和载重有关。风筝为什么能飘在天上?难道也是抗失速?
说实话,物美价廉的产品谁都喜欢,但物美价廉需要扎实的基本功才能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就是个伪命题,只要是固定翼就会有失速的可能,只是这个速度与有效翼面积和载重有关。风筝为什么能飘在 ...

当然有失速点,只是很低而以,,

网友(2020-03-05):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失速点,只是很低而以,,

1.5KG的御猫失速点多少?我自动降落设置最低8M//S(空速),一直没敢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