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能搞到steele大神的PID和rate设置

楼主(2019-11-25):
哪位大佬能搞到steele大神的PID和rate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
没啥意义,人家厉害的是手,不是配置与设置

网友:
pid是不知道,但他自己说过他的rate得1500度左右,大多数人都不会用这么快的rate。人家靠的是肌肉记忆,多练。

网友:
你还是多学多练少想桃子吧

网友:
首先你要有一个kiss飞控,然后在kiss的GUI里面有很多大神分享的pid,我没找过,应该是有。另外Sreele在有个视频里是分享了他的pid的,我好像还截图了

网友:
        rc rate    rate     rc curve
roll     1.98       0.64        0.21
pitch   1.98       0.64        0.21
yaw     1.64       0.64        0.21

this one is for his new build impulse apex frame.

网友A:
              p        i        d
roll       3.73     0.048     14.5
pitch     4.8      0.06       21
yaw      4.7     0.046         0
tpa       0.44      0.2        0.2

网友:
小胡子用的是KI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i        d
roll       3.73     0.048     14.5
pitch     4.8      0.06    ...

非常感谢

网友:
你飞机跟他飞机又不一样 折腾他的PID干啥
rate超过1000度一般人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