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入台k110玩玩

楼主(2019-11-25):
上海的过山车天气,又一次一夜降温十度,X3是飞不了了,朋友送的一台ncpx一直搞不定双桨,配件还不好买,以前玩过一段时间977,感觉不错,就入了一台k110,不追求动力,练练八面悬停就满足啦

然而说明书把我整懵逼了,好简单,就一张A4纸,设置个飞行模式还要去百度啊喂,说明书能不能完善一下啊喂

网友A:
伟力K110很好。

网友A:
前前后后一共买了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前后后一共买了三台

大佬,请教一下你的gyro感度设置的多少哇,感觉我这台锁尾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我设置的是20和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K110很好。

一口气买了五块电池,真香,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下你的gyro感度设置的多少哇,感觉我这台锁尾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我设置的是20和80

用原厂控参数沒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下你的gyro感度设置的多少哇,感觉我这台锁尾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我设置的是20和80

我的全部是用加长尾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前后后一共买了三台

麻烦问一下大神,这个小机哪里是易损件。我新手一枚。可能经常炸鸡,提前买好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大神,这个小机哪里是易损件。我新手一枚。可能经常炸鸡,提前买好备件

主轴,横轴,齿轮,尾管是易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轴,横轴,齿轮,尾管是易损件

那在麻烦问一下旋翼头和浆夹容不容易坏呀图上这两个,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在麻烦问一下旋翼头和浆夹容不容易坏呀图上这两个,谢谢啦

桨夹不容易坏,旋翼头可以买一个备用

网友D:
控调乱了,能发一下原始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ncpx

朋友送的,不好出,不飞了也打算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调乱了,能发一下原始数据吗?

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轴,横轴,齿轮,尾管是易损件

您好。请问您固定主板的海绵在哪里买的。

楼主:
感觉锁尾不是很好哎,而且我螺距调的正负10°,感觉掉转有点严重

网友F:
这个k110和977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
伟力k110和977 两个飞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G(2019-12-25):
引用 网友F:
伟力k110和977 两个飞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K110螺距可调,V977螺距是固定的。

网友H:
大佬们好,请问我的k110为什么一换到6g模式就往右边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