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固定翼

楼主(2019-11-25):
求推荐一款3D花式汽油固定翼

网友A:
3d固定翼汽油机你怎么也要说多大尺寸飞机或者多大排量发动机吧?目前市面上用得比较多的从35cc发动机配74寸飞机到120cc配104寸飞机,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固定翼汽油机你怎么也要说多大尺寸飞机或者多大排量发动机吧?目前市面上用得比较多的从35cc发动机配74寸 ...

20cc的不好飞吗?

网友:
德天EDGE540-35CC

网友A:
汽油机一般50cc以上相对比较稳定,但对于一些玩机高手也可能把小排量的汽油机调整的十分顺手,普通玩家如果条件许可还是尽量大排量稳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一般50cc以上相对比较稳定,但对于一些玩机高手也可能把小排量的汽油机调整的十分顺手,普通玩家如果 ...

60cc发动机能装在74寸的机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cc发动机能装在74寸的机上吗,

60cc发动机常规一般装87-91寸飞机。74寸应该在40cc以下吧。

网友:
建议87-93寸的飞机  用55-70cc的发动机 小飞机对新手来说很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