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弹簧夹头收纳盒

楼主(2019-11-25):
TM3的弹簧夹头无收纳器具,已生浮锈。所以做个木盒做为收纳使用。

网友:
木头做的东西是有温度的,以后有大点的空间我也上点小床,做东西方便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多层板、刨花板,胶合的胶水是很强酸性的,我试过用刨花板做的刀盒放置铣刀,两天就生锈,而且锈得利害,一定要用实木板!

网友:
强,还是榫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多层板、刨花板,胶合的胶水是很强酸性的,我试过用刨花板做的刀盒放置铣刀,两天就生锈,而且锈 ...

嗯,实木板。原来是装红酒的箱子。

网友B:
这不错,
我一直想做个这样的放磨刀机夹头的盒子,
这种弹簧夹比ER夹也没多大优势,
每次装卸拉杆螺丝很费事,
不如用ER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多层板、刨花板,胶合的胶水是很强酸性的,我试过用刨花板做的刀盒放置铣刀,两天就生锈,而且锈 ...

多层板应该没问题的,只是要干燥吧,看老的钟表冲子得盒子就是夹板的,也没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错,
我一直想做个这样的放磨刀机夹头的盒子,
这种弹簧夹比ER夹也没多大优势,

主这弹簧夹的优点是相对精度较高,直接装夹于主轴锥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这弹簧夹的优点是相对精度较高,直接装夹于主轴锥孔。

这是我做的,比较简陋不过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做的,比较简陋不过勉强能用

裸露容易生锈,所以我才做成盒装的

网友:
可以用葡萄酒的木盒改装

网友A:
MT3夹头有一套,原是配2K4车床用的,精度还可以,就是夹不太紧,退出难,要敲打尾部拉紧丝杆方能退出,用铣床也有这情况,但精度应比MT杆ER夹头要好。
后买了C5夹具和整数的公制全套夹头、部分英制夹头,精度十分好,很容易退出,对于需要重复夹装是十分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3夹头有一套,原是配2K4车床用的,精度还可以,就是夹不太紧,退出难,要敲打尾部拉紧丝杆方能退出,用铣 ...

做根拉杆,不用敲。螺丝顺时针拉紧逆时针顶出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