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螺距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9-11-25):
请问大神:       1.姿态模式螺距曲线是根据什么设置的?别告诉是油门曲线  那油门曲线又是根据什么设置的?入魔一段时间 机器是别人帮着调的
       2.看过很多视频姿态模式切换3D模式时视频中的飞机基本是不掉高度也不上升的  那我切3D模式的时候为啥会突然掉高度?姿态模式的螺距曲线跟3D模式的肯定不一样

          这两个模式需要重合点吗?还是我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的不对?

网友A:
普通模式和3D螺距设置成一样,切换时就不会有变化,你这号注册的年头不少了,看都能看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和3D螺距设置成一样,切换时就不会有变化,你这号注册的年头不少了,看都能看明白啦

高手都是这么设置的?那就怪不得了,学习

网友: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在0点附近找个点设置成你想要的油门大小,后面就一条直线就行,3d模式就从头到尾一条直线就行,掉高的问题可以在模拟器中测试,根据情况调整,模拟器切换不掉高,实机飞行基本也就不掉高了。我自己实际测试过

网友:
螺距线都一样,切换前后油门只要一样大不会掉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都是这么设置的?那就怪不得了,学习

无论是3d还是普通,摇杆在中间时(50%)螺距为0!假设你普通模式螺距为11,3d为13,你在后面提高曲线即可,同样,负螺距也是同理,普通模式负螺距搞个5度6度也无所谓,反正我3d普通是一样的,因为我就算飞航线也是打开3d开关的

网友:
油门50%时无论3d还是航线,螺距都是零,航线模式油门前50%螺距都是零,后50%由零增到最大,3d模式油门永远最大,螺距是从最大负螺距到最大正螺距

网友:
普通和3D都是默认的45°斜线,油门用定速 水平线,切换就是转速不同,这样也不会切3D后机子会突然下降或上升
我一般都是 关熄火,电机开始转。。。

楼主:
统一回复 感谢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