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406 电源折腾!GO GOGO!

楼主(2019-11-26):
      折腾永无止境!    因为换飞机的原因入手了台406 在308和406之间犹豫了很久,考虑到已经有308了所以玩玩406吧,平时也没有电包外场需求    日常飞小飞机需要有2200的电池,平时一个A6 一个A9混着用还不错,现在换了6S5000电池完全不够看的,A9用了多年也该升级了,所以。。。。
  (省略开箱以及购买过程等等等等。。。)

     更新!  11楼更新电源改装,两种改装办法自行选择~
      待续未完。。。后天更新分电板测试顺便送出几个底板,打板打多了 自己留着也没啥用

406最大输入电流60A 所以至少24V供电才能对得起这个1400W的功率,12V供电只有720W的功率了,考虑了许久以后参考论坛魔友的帖子:
   i charger 406电源改造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4908&highlight=icharger%2B406&_dsign=c480ad4c
某宝上的12V电源有及其的便宜,所以萌发了这个使用两个12V电源给A6 A9 406供电的想法。
   本着超过也不要太小的原则,购买了1200W的12V惠普电源  理论上来说750W电源就足够了,考虑到有可能还使用A6充电所以选择了1200W,A9想了想出给学弟了

突然发现戳电源的时候没有拍照片,明天补上吧,按照我这个记性总感觉会忘记,有需要改电源的可以参考魔友的帖子 ,前排提示绝对绝对不要带电操作 ,秒炸!
我在机箱里面把两个电源线直接戳一块了,这样一插电源两个电源都启动,方便很多,A6跟406使用2个 空气开关做总闸,用哪个开哪个

   两个正好放的开还能塞下406

   接完了线大概这样,,我把A6跟406统统塞一个箱子里面了,用起来方便很多,已经算是一个小电站了。

吐槽下406的平衡板 太差劲了,小板要40大洋,想了想充分发挥垃圾佬的精神还是自己打板吧! 2个XT90 4个XT60怎么都够用了 平衡头3个3S 3个6S 2个2S 2个4S 2个5S 感觉够用

   今天折腾到这,12点了赶紧睡觉了匆忙发帖意思略有表达不清楚,明天补改电源的图,这个12V电源需要把其中的一个断开负级共地才能串联使用!不然就会boom

楼主:
匆忙上图 重量上6.35KG 不轻快 但是便携了 我也没外场充电需求 (一般外场开车去了也不会提着这么沉的箱子) 所以还不错吧!
唯一遗憾的就是220V接口做的实在是太烂了,晚上比较急充电就随便找了个三头怼上了,毫无美感可言。。。。

改装完以后的样子上图所示~ 等周末有时间美化下外观,顺便整理下走线然后重新做一个220V的接口出来 ~

网友:
充电站,赞一个

网友:
我的a6就是因为插错线了,接在24v上,挂了。

网友A:
这样改电源应该两个电源外壳要注意绝缘吧!

网友:
人才人才,,不得不服!

网友B:
快出电源改装方案?我买了俩同样的hp电源,已经都挂了,但我还想整……
12V充电只有一半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出电源改装方案?我买了俩同样的hp电源,已经都挂了,但我还想整……
12V充电只有一半功率

晚上早回去整理编辑下帖子,昨天太晚了发了贴就睡了……

网友:
有钱有闲的大神,
自己折腾费点时间,但绝对好用,帮顶

楼主:
      今天仔细拍了下照片,然后给大家介绍下如何修改12V电源作为24V电源来使用!  PS 还有就是特别不平闲鱼上有改装这个电源的 两个750W功率的改好竟然要199块! 两个750W电源才70包邮好吗?你要是少挣点说不定我就买你的电源了。。。。
     引用魔友的一张图,出自上文链接

    在这里,12V电源的接地跟GND是相连的,如果要串联使用就需要把A的负极接到B的正极上,如果这时候A的负极依旧连接了地线 此时B的负极也连接地线 地线就把B的正负极 短路了,造成B 损坏或者不能启动! 想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 干掉两个12V电源接地!只保留火线跟零线,同样也得保证两个12V电源外壳不能有触碰或者连接~
   说的比较绕口。。。大概的意思 玩航模的应该都能看懂
    在此我折腾了一个比较复杂但是相对安全的方法,如果外壳不接地万一漏电就会很麻烦,也有可能对别的设备造成影响,那么我们就得在保证外壳接地的情况下 断开其中一个(至少一个12V电源)的负极和公共地线。
先拆!   这里拿一个1200W的壳做演示,因为14没短接没得启动所以学弟认为是坏了贴了个标签....

    首先拆掉4颗螺丝,十字花 记得拆了就没保修了 闲鱼买的也不指望保修 我第一个买的750W就是坏的只能输出0.56V电压还嘎吱叫
    后来想了想二十块钱就不扯皮了/

   拆开以后掀开这个黑色的绝缘片 大概是绝缘纸什么的,上面有个硅胶垫建议不要弄脏了,
  然后拆掉图标上所示的红圈内的接地螺丝 就能看到固定电路板的底下的螺丝了~

   一共有3颗固定电路板的螺丝  轻松拆掉结束~ 这里拿下电路板有一点小窍门:
首先它的灯 是使用一个卡口卡住的,一定要注意别死命拽,虽然大力出奇迹但是也要分时候!
其次就是风扇可以单独拆下。。。其实很多人不需要拆风扇的 如果真的要跟风扇一块拆的话,风扇下面有一点双面胶粘合,你可能需要稍微大力一点才能把风扇拽下来。
最后就是电源插头部分可以直接往上拿拿下,这部分跟电路板只有2根线连接 我刚开始想直接拆掉这个插座使用硅胶线连接后来想了想上面的电子元器件大概还有用处就没拆直接在焊接处加焊了2根线出来。。。。

  因为电路板正反都有导电槽设计 所以我们电路板跟外壳上下接触面均需要加绝缘垫片,我买的M3和M4的绝缘垫片,但是由于M4的垫片实在是太大,我选择把M3的垫片切除一小部分使用,

   别忘了正面也要加垫片~

  改装完毕以后这样~ OVER
    然后你就需要拿起你的万用表测试下外壳跟负极是不是还有联通? 如果还有联通 恭喜你 重来吧,可能垫片垫的不合适,我考虑到垫片可能松动等等问题,每个位置加了2个垫片一共是12个垫片~非常可靠结实!
    最后把外壳装好,测试负极已经不共地了就可以上电测试了~~ 前排提示! 引用魔友的文章中的旋转电位器位置用来调节电压,不建议个人调节,因为哪个位置有3个电位器 我都试了没有任何反应,难道是需要带负载才能有反应?? 第二个就是绝对 绝对 绝对不要带电操作!! 我因为带电操作报废了2个 460W的1U电源 完全不知道怎么就坏了。。
    最后负载测试

      从单路5A一直加到单路25A再到双路26A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对了我的A6也是8A在充电~
    我记得406是1400W功率的,但是开双路充电只能一路到26A一路26.5A此时输入电流54A  这样算下来只有1323W的充电功率,不过这样也够用了,比起A6 A9冲一晚上电来说 爽呆了!
    顺便一提 这个1200W服务器电源的噪音贼小,我另外买的460W的12V 惠普电源就声音贼大,尤其是高负载的时候,简直就是直升机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电源应该两个电源外壳要注意绝缘吧!

  嗯 断开了里面的负极接地就不需要注意外壳绝缘了~

楼主:
    测试一晚上,暂时没啥问题,放电太慢 趁着夜色出去悬停了2个架次,冻得打哆嗦
    美化下然后折腾好插头估计就彻底完工了./。jpe

   打的板有bug,忘记公差配合导致XT60 XT90插头和板子直接就是过盈配合。。。。。拔都拔不下来
  接下来就是设计外壳然后3D打印。。。待续未完。。。按照我的习惯发帖一般都会太监

网友C:
老哥,你那分电板板子能给我几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那分电板板子能给我几个嘛。

   等我配件到了焊好了试试好不好使。。。。   能用就送出去 我用不了这么多

网友:
同等分线板,我的那些也太差劲了

楼主:
   电显到货! 浓浓的山寨气息~~~~   准备两路分别显示实时电压并且戳在壳子上,购买的220V三插插座也快到了 到时候就使用转接线不带尾巴了,感觉国内的线都好虚标啊,标称能过10A的220V的线里面的铜丝细的可怜!让我们用惯了10AWG的硅胶线的人情何以堪 座椅还是自己买头子自己做比较靠谱!插座线用的18AWG的线材 对付220V 2.2KW个人感觉绝对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我配件到了焊好了试试好不好使。。。。   能用就送出去 我用不了这么多

成本费我还得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费我还得给

    安啦我只送出个底板。。纯pcb板子哈哈哈哈  剩下的XH2.54座和XT60 XT90得自己买

楼主:
   收官! 正常使用无bug~~

(比较坑快递还没到就拆了几个插头凑数来测试)

(忘记公差导致只能插进去一半!)

  这个地方设计可以使用弯针或者直针插座也可以使用硅胶线直接焊接从孔中穿过~忽略渣渣焊工

      不等快递了~收拾了几个旧插头测试了一下,20A 30A正常使用板子表面铜箔无温度,感觉XT90插头用的太大了,XT60可能就很合适,我记得XT60 过30-40A电流的时候大概50来度吧,人可能感觉比较热但是这个温度貌似很适合插头工作??
   唯一的遗憾就是在测量XT60插头的时候忘记考虑公差了,导致XT60插头只能有一半按下去,另外一半悬空,但是焊接上没啥问题,很结实 我也测试了XT60 过26A电流给电池充电,测试时间较短(大概是7-8分钟 我XT60插头是 6S5200电池)插头温热,长时间使用应该也没问题!
   事实证明1oz的板子只要铜线够粗同样能过大电流  当然如果长时间过大电流的话建议自己加焊一条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