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个风动船(爆改小四轴系列)更新视频~请移步21楼

楼主(2019-11-26):
起因是这样,本来公寓附近有一片高尔夫球场,就近水楼台带着小四轴去飞,后来改成了固定翼,还是去这个飞场飞,不料搬家以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飞了,恰巧门口有个小池塘,于是把小飞机改成了小船,第一次玩小船,不知道该发到哪里去,发错地方请见谅。
先上个原版,朋友的小船:
我的小船涂鸦(太简陋不能叫涂装)之前的样子:
涂鸦之后的样子:
加装小四轴动力以后的样子:
欣赏一下晚霞:

楼主:
晕,这个字颜色怎么这么浅…还有,请教各位大大,手机里的视频怎么上传呢?

网友A:
视频你需要上传到优酷等视频网站,复制视频连接,粘接回复即可。或者在网页登录,回复栏中高级模式选择视频粘贴。祝顺!

网友B:
哈哈都还有仿真原型的

网友C:
电机可换成无刷的,空心杯电刷寿命短。

网友D:
居然是仿真的,帮顶
跑船可能遥控距离不远

网友E:
有了船,就可以玩水上飞机了.

网友:
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仿真的,帮顶
跑船可能遥控距离不远

确实距离是个问题,测试过坐在水边能跑十几米远,然后失控,站着就大概三倍远

楼主:
新手还在摸索怎么发视频,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了船,就可以玩水上飞机了.

遥控距离是个大问题,好几次我都是用鱼竿把跑远了失控的小船救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可换成无刷的,空心杯电刷寿命短。

刚好利用一下手头有的东西,以后有机会再上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都还有仿真原型的

哈哈,粗制滥造,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你需要上传到优酷等视频网站,复制视频连接,粘接回复即可。或者在网页登录,回复栏中高级模式选择视频 ...

谢谢,学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距离是个问题,测试过坐在水边能跑十几米远,然后失控,站着就大概三倍远

水面是个大反射面,小功率遥控影响都比较大,红外控影响更大,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距离是个问题,测试过坐在水边能跑十几米远,然后失控,站着就大概三倍远

我还去水库放过船呢......原厂的遥控。不过我跑的方向是另一侧可以过去的,万一没信号还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面是个大反射面,小功率遥控影响都比较大,红外控影响更大,没办法

原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去水库放过船呢......原厂的遥控。不过我跑的方向是另一侧可以过去的,万一没信号还有救。

哈哈,我是把小船后面绑在海竿上,失控了就收线拖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是把小船后面绑在海竿上,失控了就收线拖回来

不怕卷螺旋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卷螺旋桨里?

桨在前 线在后,只是测试距离,别转急弯就不会缠

楼主:
视频来啦哈哈

网友:
我也曾把坏了的四轴飞行玩具改为小玩具船(旧帖里有)。但我是用塑料盒子作船壳的,省事多了,(当然外观只能哈哈了 — 那是试着做船历史的起步时)船行态与你的十分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你需要上传到优酷等视频网站,复制视频连接,粘接回复即可。或者在网页登录,回复栏中高级模式选择视频 ...

版主还是多建议用b站吧,优酷那些玩意儿广告比视频本身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