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T12遥控OpenTX固件控制伟力K120直升机方法分享

楼主(2019-11-26):
【20191210更新】
    停飞一段时间后再拿起遥控就觉得如果是单纯固定油门通道值会和油门锁互相冲突导致只能二选一进行触发,经研究后发现原文中我对固定油门的设置方法不标准,而是使用螺距曲线一样的设置方法,在曲线模式中设置一条80-80-70-80-80的油门曲线,然后套用在MIXER的油门通道上,设置和螺距曲线一样的二段开关——即为【3D模式开关】
    也感谢15楼的@qjc做补充!XDXDXDXDXD

— ——————————————————华丽的分割线————----————————
    该设置经验来自己使用T12的使用过程中对OpenTX固件自行探索与参考X9D中文版说明书(无奈港版翻译感觉有点啰嗦看着有点头大),坑我走过了也希望能让刚入坑的朋友少走点路子。
飞固定翼穿越机什么的这通常需要【计时器+通道映射+开关设置】即可,但重拾直升机以来发现需要的什么功能都得手动添加有点头大,好在目前在大佬(虽然人家有x9d但飞k120用T14SG)的提供参考情况下逐渐完善了所需要的设置(Ps1:有些功能设置上可能会与“常规”设置不一样,但目前来说达到了类似的效果)个人觉得还是值得分享一二:
首先说下通道,基础控制k120需要用到6个通道,分别为:1副翼、2俯仰、3油门、4方向5、陀螺仪感度、6螺距,下面分开进行说明。(Ps2:因为我已经改用金属舵机,摇臂高度增加,所以螺距数值不能直接套用在原版上,还是要对着方法自己调整哈)
— ——————————————————华丽的分割线————----————————
简陋的英文菜单解释:
在opentx中高度自定义化,inputs输入/mixer混合/outputs输入三个界面彼此都有关联。(在OpenTX中添加摇杆/开关等等时,在选择时可以直接拨动对应的摇杆/开关,不需要用按键选择,开关图示中如【SG↑—↓】表示下中上,二段开关没有中位)
界面菜单:
IN  PUTS:输入
MIXER:混合(MIX这个词是混合的意思英文不过关所以也不晓得er是啥了,意为将输入值赋予CH1 2 3 4 5通道….也就是混控),在这里可以直接给任意通道添加开关
OUT  PUTS:输出(在此菜单可以对通道的最大值和中点进行调整,还能更改Direction,通道正反方向)
CURVES:曲线
二级菜单:(以MIXER为例)
Edit:编辑
Insert before:插入值当前(CH1插入一个新值会代替当前值,)
Insert after:插入值之后(CH1插入一个新值跟随当前值,一般做混控设置用这个)
Copy:复制
Move:移动(移动这条参数在菜单中上下,切换通道,模型等等)
Delete:删除

——————————————————华丽的分割线———————————————
一、新建模型的时候把基础四个通道设置上,直接进入【MIXER 6/13】界面,将1副翼2升降与4方向的行程调低,以打满舵不扯到机身为准,如果刚开始玩可以更低点不那么灵活);将3油门行程设置为80,悬停训练和一般3d足够。

二、直奔【SPECIAL FUNCTIONS 9/13】界面先添加一个油门开关,【SG↑ Overr.CH3 -100 方框勾】(当开关位于此处时油门通道-100=油门锁)

三、添加5通道陀螺仪感度,设置任意一个开关用来控制,行程+70,注意模式切换只能在关闭油门后更改,请勿在空中切换。

四、添加6通道螺距(调试方法与大多数六通机一样):
1. 螺距行程不需要太大,先设置行程为+20-0。
2. 拔掉电机上电,端起飞机观察斜盘是否与机身大致平行(注意要前后左右都观察一下,大概平就行了),如果不平那就桨舵机连杆抠下来调整长度(最好不要动舵机臂,舵机臂尽量水平)。
3. 接着将螺旋桨折回同向,旋翼头转回尾巴,拨动油门杆至中位,观察两片螺旋桨是否平行且与尾杆平行,如果不平那么就调整行程的正负数值将其配平。
4. 配平后上下拨动油门杆,观察螺距变化,在3d状态下应出现正螺距与负螺距大约为10-15°,(如果不够,那就添加螺距正值增加行程,负值是调整中点,最终效果也是要油门杆中位时双桨平行并与尾杆平行,如果稍微不平可以继续调整舵机拉杆)
五、设置开关与配置曲线:
1. 回到【SPECIAL FUNCTIONS   9/13】界面,设置一个用于全3d飞行的油门定速开关【SH↓ Overr.CH3  +80 方框勾】(开关打上后油门定速80)
2. 在【CURVES   8/13】界面设置曲线:
【常规曲线】打开CV1可以看到十字X轴上有5个点,按上键就可以设置点位的Y值,我们先将位于右侧的4、5点Y改成50、100,这样我们就得到一条0到100没有负值的曲线。

【特技曲线】同理,设置CV2将1、2点的Y值改为-100、-50,4、5点Y改成50、100,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一条-100到+100有负值的曲线。

3. 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混控,让设置的曲线能随着一个开关切换到6螺距通道上,回到【MIXER  6/13】对着CH6长按确定选择Copy,能看到在CH6下会有多一条一样的参数值。
1. 长按第一条CH6进入Edit,光标在【Curve  Diff 0】,改为【Curve  Cstm CV2】,再往下Switch 设置成SC↑(意思为SC开关不动的情况下套用CV2特技曲线)
2. 长按第二条CH6进入Edit,光标在【Curve  Diff 0】,改为【Curve  Cstm CV1】,再往下Switch 设置成SC—(意思为SC中位的情况下套用CV1常规曲线)

(Ps3:因为我这里使用了三档开关,顺便也将SC↓作为常规曲线以免打错炸鸡)
(Ps4:到这老鸟应该都明白啦,这就是设置大小舵的方法,曲线看情况更改即可)
六、关于操控手感:
在【INPUTS   5/13】中可以对的方向Rud、副翼Ail、俯仰Ele摇杆设置下操控曲线值Expo,正值就是柔和负值就是暴力(反S型和逆s型),油门Thr最好不要设置

在【MIXER    6/13】中给螺距添加两套曲线意义在于,使用常规曲线起飞或者降落时,螺旋桨只有正螺距没有负螺距,不会出现不小心砸地的情况,也保护横轴斜盘不受到猛烈的下压力而形变。
在【SPECIAL FUNCTIONS   9/13】中除了可以设置通道定值(实现油门锁或者定速等等)还可以设置开关播放提示音或者语音之类的,在或者定时器开关,定时器复位等等……

——————————————————华丽的分割线———————————————
如有不足欢迎各位补充批评指正

楼主:
主文配图还在编辑中嘻嘻

网友A:
赞,钻研风险精神!

最近入冬,也入了K120,室内飞飞,勾起了我8年前好多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钻研风险精神!

最近入冬,也入了K120,室内飞飞,勾起了我8年前好多记忆。

室内感觉还是挺危险的哈,110比较合适

网友B:
尽管我没有这控,但是我竟然看完了,黄色桨的120感觉很熟悉,我应该认识它的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管我没有这控,但是我竟然看完了,黄色桨的120感觉很熟悉,我应该认识它的主人

帅呆的机子嘛,顺便问下你的110打算出吗?室内120是有点吓人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帅呆的机子嘛,顺便问下你的110打算出吗?室内120是有点吓人的了

你一排小机机还不够你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排小机机还不够你飞吗

前面几个只是空壳哈哈,只想说在客厅这种小地方可以飞一下,另一个是110的机架合适静改动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几个只是空壳哈哈,只想说在客厅这种小地方可以飞一下,另一个是110的机架合适静改动模型。

我听帅呆说你好多飞机啊

网友C:
我想问下楼主的K120的电调是几A的电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楼主的K120的电调是几A的电调??谢谢。

原厂的,不过从参数看的话12a的可以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听帅呆说你好多飞机啊

小机子是有几个,大的就一个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不过从参数看的话12a的可以换上。

谢啦!

网友B:
我想看看你的金属舵机到底是怎么装

网友D:
开关的选择可以设置反向。如SC-反向即SC不在中位的情况。避免重复设置多行混控。另外,也可以把算法由Add改为Replace,这样只设置SC-进行Replace运算,无需设置其他行的SC↑和SC↓也可以达到目的。
油门锁定和定速也可以在mixer页面设置好,可以用MAX作为input source,也可以用曲线设置。全部设在mixer页面而不用special functions的好处是一目了然,功能都在一起显示了。

网友:
正好在学习开源控的设置,楼主此贴非常有帮助

网友:
欢迎加入小鸡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你的金属舵机到底是怎么装

这是店家改好的,据说需要调整舵机正反,硬件方面就需要截短拉杆,给固定卡扣增高,换长螺丝,摇臂切开泄力(斜盘连杆加强后金属舵机虽然齿轮不会坏,但会把舵机壳弄碎)

网友:
X9D能对上频吗

楼主:
需要装多协议高频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的选择可以设置反向。如SC-反向即SC不在中位的情况。避免重复设置多行混控。另外,也可以把算法由Add改 ...

回帖系统看不全才看到高手回帖,这点之后我也注意到了,领悟参考官方说明里配置了油门曲线,然后在MIXER里套用才是正确的做法嘻嘻

网友E(2020-01-07):
大哥图文版还没出来呀?(>﹏<)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图文版还没出来呀?(>﹏

更新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吧~

网友:
造福伸手党!谢谢

网友F:
你好
我根據你的數據設定用在V977
但十字盤左右相反前進後退是正常的
還有沒有負螺距
不知是否曲線設錯了
小弟是新手剛入門opentx jumper T12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根據你的數據設定用在V977
但十字盤左右相反前進後退是正常的

是映射两条单独的曲线,一条是-100到100,另一条是0到10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根據你的數據設定用在V977
但十字盤左右相反前進後退是正常的

左右相反需要设置通道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左右相反需要设置通道反向

請問是AIL設反向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映射两条单独的曲线,一条是-100到100,另一条是0到100。

謝謝我再試試看

网友H:
想问一个问题,你OpenTX的控用SFHSS对频后,如果狂摇两个摇杆会不会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个问题,你OpenTX的控用SFHSS对频后,如果狂摇两个摇杆会不会失控?

没有试过狂甩摇杆,目前还只会翻滚

网友H:
我意思是锁了油门摇

楼主(2020-02-06):
引用 网友H:
我意思是锁了油门摇

我的油门锁是添加一个开关控制CH3-100值(锁定时整机不动,解锁后可以看到尾电机和斜盘开始工作进入待飞状态),你说的情况没有试过,只知道锁定的情况下如果摇杆内八还是外八来着可以触发水平校准,通过感度开关可以切换3d和6g,不过起飞后是不能切换的,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不是碰到了校准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帖系统看不全才看到高手回帖,这点之后我也注意到了,领悟参考官方说明里配置了油门曲线,然后 ...

請問前輩我新建一個模型為何沒有直升機模式
另外我想用COMPANION在電腦設立也不行
是否這款遙控器不適合直升機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前輩我新建一個模型為何沒有直升機模式
另外我想用COMPANION在電腦設立也不行
是否這款遙控器不適 ...

就用新建常规设置就可以了,我这个也没有弹出选择模式,通道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用新建常规设置就可以了,我这个也没有弹出选择模式,通道一样的。

感謝回復
關於前幾個步驟的設定我大概了解了
至於你文中提到的
四、添加6通道螺距(调试方法与大多数六通机一样):
1. 螺距行程不需要太大,先设置行程为+20-0。
2. 拔掉电机上电,端起飞机观察斜盘是否与机身大致平行(注意要前后左右都观察一下,大概平就行了),如果不平那就桨舵机连杆抠下来调整长度(最好不要动舵机臂,舵机臂尽量水平)。
3. 接着将螺旋桨折回同向,旋翼头转回尾巴,拨动油门杆至中位,观察两片螺旋桨是否平行且与尾杆平行,如果不平那么就调整行程的正负数值将其配平。
4. 配平后上下拨动油门杆,观察螺距变化,在3d状态下应出现正螺距与负螺距大约为10-15°,(如果不够,那就添加螺距正值增加行程,负值是调整中点,最终效果也是要油门杆中位时双桨平行并与尾杆平行,如果稍微不平可以继续调整舵机拉杆)
這一點我就有點不理解
第六通道的SOURCE是否為油門
那他第三通道有何差異
很抱歉我是一位新手又沒飛友帶領只能從網上學習
之前用DEVO10都是找設好的數據直接置入
換這個空有點頭大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回復
關於前幾個步驟的設定我大概了解了
至於你文中提到的

哦是我没说清楚,CH6设置的也是油门摇杆,也就是CH3和CH6是一种混控关系。CH3控制的是油门的大小,CH6控制的是螺距(螺旋桨的角度),但数值(行程)就需要手动减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我没说清楚,CH6设置的也是油门摇杆,也就是CH3和CH6是一种混控关系。CH3控制的是油门的大小,CH6控 ...

了解
這幾天有空我再試試看
謝謝

网友F:
前輩你好
最近幾天試了幾次
我現在的問題大致正常
但油門只要一超過中線就會斷電
檢查曲線有沒有問題不知哪裡設錯
特技的油門有運作

另外就是陀螺儀的來源是要選SB嗎
他好像沒有GEAR這個選項
起飛後漂移很嚴重
應該是陀螺儀沒動作吧
我把馬達電源拆掉後發現沒螺距
不知是哪裡有錯可否提供意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輩你好
最近幾天試了幾次
我現在的問題大致正常

GEAR是模拟器里给你设置好起落架的开关,在opentx里没有默认的。
CH5为SB开关只是我个人习惯,你肯设置成其他开关控制,添加数值>70<为自稳/非自稳(只能在地面时切换),陀螺仪校准方法为锁定油门时左右摇杆内八字。
油门过半会断油这个不太清楚具体原因,设置得当在SH开关向下时螺旋桨没有负螺距,需要推油门过半才有反应。如果方便可加421307941,尽量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GEAR是模拟器里给你设置好起落架的开关,在opentx里没有默认的。
CH5为SB开关只是我个人习惯,你肯设置成 ...

謝謝回覆
到目前為止我雖然沒有設定成功
不過腦子裡已有比較清晰的概念
另外要問的是
直升機的第五通道一定給陀螺儀
第六通道就一定是螺距
不需要設來源嗎
關於你說的SB我知道是開關的設定
因為我看到第五通道有人的來源選MAX
不知我這樣問是否有點不知所云
謝謝

楼主:
那是板载接收机决定的通道定义,基本上大多数直升机都使用差不多的通道定义,使用非原装遥控就需要自行设置遥控器上合适的摇杆及开关。
不太明白你说的设置来源和MAX是什么意思

网友F(2020-03-14):
請問一下你的JUMPER T12用的是哪一顆高頻頭
我的好像對不到K110
掏寶上的說明我的那一顆目前好像還不支援
後來查了iRangeX IRX4 Plus 2.4G才可以
不知可否用在JUMPER T12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下你的JUMPER T12用的是哪一顆高頻頭
我的好像對不到K110
掏寶上的說明我的那一顆目前好像還不支援 ...

我用的是自帶的四合一高頻頭,按理説110/120主板好像通用協議應該是一樣的才對。你遇到的問題確實不清楚是哪個地方不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自帶的四合一高頻頭,按理説110/120主板好像通用協議應該是一樣的才對。你遇到的問題確實不清楚 ...

我的JUMPER T12買來附的是下面連結這一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上面說目前不支援SFHSS
網路上的JUMPER T12好像有別的版本
因我的對不到所以問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JUMPER T12買來附的是下面連結這一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

我这款是第三个图片那种,外置直接选SFHSS就可以对上了,要不你问问JUMPER店是否跟高频头不一样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款是第三个图片那种,外置直接选SFHSS就可以对上了,要不你问问JUMPER店是否跟高频头不一样有关。

了解謝謝你

网友(2020-04-26):
我一直用的Frsky+Mb飞的550,不知道直接套用现在设置行不行?一直飞的550和600没飞过小鸡,现在娃出生了基本没法飞了,想着去公园溜娃的时候能不能趁机飞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主文配图还在编辑中嘻嘻

我昨晚刚调好Xlite加高频头。问下我Ch5就是陀螺仪感度用了个三段开关-100,0,+100三段。所以究竟-100是三轴还是六轴?K110的陀螺仪感度都是出厂设定好的对不?也就不像大机Vbar和Mb还要调整参数和旋钮对不?就一个3轴6轴区分是么?另外极少飞小鸡,问下就飞行手感,3轴6轴区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昨晚刚调好Xlite加高频头。问下我Ch5就是陀螺仪感度用了个三段开关-100,0,+100三段。所以究竟-100是 ...

就是自稳和手动的区别,120是5通道-20+70.触发的,开关摸摸看效果即可。

网友(2021-05-30):
楼主您!

能否分享一下 opentx 系统 飞伟力k120 的模型文件?

非常感谢。

我的是jumper tlite,飞K110.
穿越机玩家转行直升机,不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