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零部件时出现的横断纹怎么消除?

楼主(2019-11-26):
打印ABS,90/250度,层高0.2、0.15都会出现很明显的断纹,0.1好一些,不那么明显,但依然有看到。

楼主:
这个以0.1层高打的,好了很多,但时间就实在太久了。

网友A:
打印件层纹不可避免,可以打磨去除,或者使用光固化的方式

网友:
我ABS从来没有打好过。

网友B:
嘿~可以用烙铁(热的东东)烫一下

网友:
砂纸试试

网友C:
增加一点挤出速度试一下

网友D:
挤出打印必然会有纹路。。想要少可以换光敏打印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件层纹不可避免,可以打磨去除,或者使用光固化的方式

不是正常的层纹,是像断层那样的,好像打印那里的时候少进了料一样。

这种情况在我一开始用PLA试的时候极少,几乎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可以用烙铁(热的东东)烫一下

可能会变得更丑,甚至整个变形……

楼主:
打磨,要磨掉好多了,因为局部凹得有点深。

倒是有一个太丑的我用502涂了一下,干后打磨改善明显,可以糊弄一下自己的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一点挤出速度试一下

说到这个,倒是可能真的会有点效果。

有一次皮肤重叠加多了,好像确实没见到凹沟,倒是出现了一些隆起的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挤出打印必然会有纹路。。想要少可以换光敏打印滴

光敏的贵,而且比较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敏的贵,而且比较脆吧?

不炸的话做整流罩应该是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炸的话做整流罩应该是够了的

没赞助去添个光敏的机器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赞助去添个光敏的机器不太现实

可以找代工估计几十块,也可以学一下模型制作的处理手法,上补土然后手工打磨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可以用烙铁(热的东东)烫一下

烙铁烫完就不沾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正常的层纹,是像断层那样的,好像打印那里的时候少进了料一样。

这种情况在我一开始用PLA试的时 ...

在那一段切片密度小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这个,倒是可能真的会有点效果。

有一次皮肤重叠加多了,好像确实没见到凹沟,倒是出现了一些隆起 ...

也许要反复几次找到一个合适值,还有一个可能,如果之前好好的,现在不好了,也许有点堵头了

网友:
抛光剂,喷一点,表面微结构会融化再凝固,就光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