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请教专业问题

楼主(2019-11-26):
各位大师,我这架睿鹰757,中小油门飞行时比较正常,基本能平飞,大油门时就会低头,向下俯冲,要一直拉舵,请问大家在马达后面加垫片行不行,垫片加在上面部位还是加在下面部门,谢谢大家能指导

网友A:
垫片加在下面使马达略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加在下面使马达略上翘。

好的,谢谢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四楼说的对

网友:
二楼就是卖飞机的,当然说的有道理,四楼,五楼是造飞机的那就更有道理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垫片加在下面使马达略上翘。

马达上翘不是更容易低头了么?

网友:
其实应让电机轴通过重心,所以应该垫下面

网友C:
首飞固定翼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前后重心位置并做好重量平衡,起飞之后,飞高一点,保持一半左右油门并开始微调升降舵和副翼,直到飞机可以保持平飞。之后加大油门,观察大油门时飞机有无低头抬头现象,然后降落,观察升降舵舵面是否水平(从侧面观察舵面和安定面是否一致)如果升降舵面不水平,说明前后重心还是没有调好(继续调整);如果升降舵是水平的,那就是你这种情况,需要调整电机角度。以后飞行经验多了,飞机头重和头轻在转弯的时候是能感觉得到的,转弯的姿态会不同。

网友D:
这种背推机就是有这种大油门低头的现象,调了下推角也只能改善一些,论坛以前有个帖子描述的很详细,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842  【发一贴,讨论背推机的推力线确定问题,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飞固定翼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前后重心位置并做好重量平衡,起飞之后,飞高一点,保持一半左右油门并开始微 ...

学习了,谢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背推机就是有这种大油门低头的现象,调了下推角也只能改善一些,论坛以前有个帖子描述的很详细,你可以 ...

谢谢,确实写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达上翘不是更容易低头了么?

改变飞机姿态的是合力矩,而不是某一个力。

确定一个分析的参考中心,一般来说选整机的重心。
这台飞机马达的位置高于重心,就从这张侧视图上来看,所产生的推力有让飞机顺时针转的趋势,这就是力矩的作用。
力矩=力x力臂,力臂越短,力矩越小,自然飞机也不容易低头了。
所以要改善推油门低头的情况,就要使推力线靠近重心。

网友:
以上说的都对(酱油打满回家~~)

网友:
这飞机机翼是空心的

网友:
学习了,也有点蒙圈了

网友:
按照当前角度,螺旋桨往高抬,电机另一端往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