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故障

楼主(2019-11-26):
450常见故障和解决方法1.飞机点头,原因1:大桨转速过低,解决方法:适当提高悬停点的油门(通常中点油门是65-70%),减少悬停点的PITCH(通常为4-5度),原因2:横轴减震胶圈过硬或者磨损严重。解决方法:不要用加厚的横轴垫圈,更换磨损的横轴胶圈。2.飞行时噪音大原因:除了大桨外最大的噪声源是马达,先检查马达齿和大齿轮的间隙是否足够.过紧噪音会很大,通常间隙的判断方法:用左手固定马达齿,右手左右转动大齿盘,要感觉有轻微的间隙,大概0.1mm的样子,大齿轮通常会有轻微的偏差,所以要检查整圆,找到间隙最小的地方调整,到如果齿轮间隙正常就检查马达,将马达拆下拿在手上通电测试,如果振动大就要更换马达轴承,如果更换后都无效就要更换马达,通常好的电机振动非常小,转动很轻快.3.机身振动大原因1:大桨不平衡,市面上有部分的桨质量比较差,两桨的重量和重心偏差太大,高速旋转时产生偏心振动.解决方法:更换质量好的桨,或做大桨的动静平衡.(参看置顶的<如何平衡大桨>)原因2:大桨锁太紧,造成大桨无法靠离心力甩开,造成不平衡.解决方法:适当锁紧大桨,用手扳动感觉有阻尼即可,不可锁太紧.原因3:尾桨不平衡或尾桨锁太紧.通常这种情况不多.解决方法:换新的尾桨.适当的锁紧尾桨.要求和大桨一样.原因4:马达质量差,没有做好动平衡.通常可以拆下马达通电空转检查,如果感觉振动大就要更换.原因5:主轴或中联弯曲,检查方法:用手转动大桨,观察刹车头的螺丝(排除刹车头螺丝弯曲的因素),如果发现摆动厉害,那就有可能是主轴弯曲,如果更换主轴后都是如此,那就是中联弯曲了,主轴或中联弯曲会令大桨不平衡,导致振动.解决方法很简单:换主轴和中联.原因6:横轴弯曲,检查方法:拆去一边大桨,用1.5内六角螺丝刀转动横轴,看大桨夹有无摆动,有则代表横轴弯了.4.双桨时有时无原因1:平衡翼支架固定螺丝松脱,检查方法,用手卡住中联,摇动平衡翼,如果平衡翼支架跟着一起大幅度摇动,那固定螺丝一定是松了,将螺丝重新拆下上螺丝胶后锁紧.原因2:平衡翼支架的固定孔铜套磨损或轴承损坏,检查的方法同上,如果螺丝没有松,那就是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更换新的铜套或轴承.原因3:球头扣磨损.检查旋翼头上所有的球头扣,如果发现间轴向隙超过0.5的就要更换.5.倒飞有双桨通常原因是:排除桨和平衡翼支架的问题外,通常是旋翼头上的球头扣磨损,间隙大造成,通常更换球头扣后会解决.6.急加油不锁尾(排除陀螺和舵机的因素)这个问题通常的原因是皮带轮或皮带打滑造成,检查方法:用手卡住尾桨转动大桨,检查皮带轮是否和轴打滑,通常塑料的皮带轮容易发生这个问题,金属的问题相对少很多.解决方法:换新款的金属尾皮带轮轴和新款皮带驱动轮组.另外尾桨中联固定螺丝松脱也会造成不锁尾.这个比较好判断.

网友:
感谢分享

如果把标点,段落编辑下就更好了

网友:
从哪复制来的 现在飞机没平衡翼

网友A:
不错不错,可以借鉴的

网友:
感谢感谢,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可以借鉴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