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9-11-26):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直接用有线的方式通过霍尔摇杆来控制舵机的模块,或者其他的方式

楼主:
用这种霍尔或者电位器摇杆来直接控制舵机,请教大家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就是舵机测试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就是舵机测试器吧

跟测试器一样,就是需要多几个通道输出,用一个摇杆直接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测试器一样,就是需要多几个通道输出,用一个摇杆直接搞定

直接并联过去

网友B:
这个暂时没见过
你发的这个多用于监控摄像头的云台,摇杆与步进电机之间485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暂时没见过
你发的这个多用于监控摄像头的云台,摇杆与步进电机之间485信号

谢谢,我了解一下

网友:
把摇杆的电位器接线,代替舵机测试器的旋钮电位器接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