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来评价一下这两款电机吗?

楼主(2019-11-27):
是不是新旧款的区别  还有其他方面的区别吗?

网友:
我只看到了螺丝和颜色的不同,你拆开来看看不就知道啦,哈哈~

网友:
一样的,不用太纠结!!!

网友:
同一个东西 黑的新款

网友:
黑的漂亮~  我用是黑色

网友:
同一个厂家,相同的型号,相同的KV值,性能肯定一样

网友:
估计颜色不一样,里面是一样的。

网友:
红色老款,黑色新款

网友A:
这个黑色的电机我用过,太费电了,相比730MX多费30%电。

网友:
看你是新款还是老款,新款采用1,67线径,不是原来的双股线径的设计,电阻降低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黑色的电机我用过,太费电了,相比730MX多费30%电。

我用就省电,550还用4225更省电。

网友:
据说第一款电机的螺丝可以拆掉。用第一款电器用了两年了,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就省电,550还用4225更省电。

4225没有在某宝搜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