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收油了在地上跳舞

楼主(2019-11-27):
如题,降落时已经把油门收到最低了,但我的机还在地上不停的弹跳,这怎样解决呢?谢谢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92b7f6670465b58e5a7

网友A:
Airmode关了就好了

网友B:
降落太重,地面太硬,AIR开启,自稳模式,P值相对较高

这几种情况都是弹跳个不停。基本算正常。解决方法就是上面几点的反面,轻降落,草地,关闭AIR,用手动,相对降低PD值。都能缓解。。。还是建议轻降落或者选择草地。其余值的改变都会影响到飞机空中性能姿态。

网友:
我的大疆n3飞控也是一样怎么搞

网友:
触地瞬间锁定

网友:
熄火开关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太重,地面太硬,AIR开启,自稳模式,P值相对较高

这几种情况都是弹跳个不停。基本算正常。解决方法 ...

请问AIR在哪一个选项里?我用手机软件来设的,可是找不到有AIR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太重,地面太硬,AIR开启,自稳模式,P值相对较高

这几种情况都是弹跳个不停。基本算正常。解决方法 ...

找到了,可是这一项我一直都没有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mode关了就好了

这一项我一直都没有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eedbee

都没有开着的,这下麻烦了

网友:
我的飞上天油门全收自己还能网上飞,哈哈哈。

网友:
快落地的时候锁定就行了

网友:
就是airmode  模式里没开的话配置里有个永久airmode

网友:
建议一直开着 降落的话好看高度直接 锁就好了

网友:
关AIRMODE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