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3飞控为什么全收油了在地上跳舞 落不下来

楼主(2019-11-27):
大疆N3飞控为什么全收油了在地上跳舞 ,轴距1.25m 看视频

问大疆的技术人员 是这样说的
N3主控支持的轴距是没有限制,机架安装建议将推质比设计在2至4之间(推质比:升力/质量)您算一下您的推质比是不是符合 不需要设置的,这个只是您飞行器设计的一个要求 需要满足的不需要设置的

网友:
就是说你飞机太轻了
来自小程序

网友A:
那是 DJI 的早期 产品 。。。

现在 120元 的 F4_Pro V2 都强过 DJI 。

早期产品确实存在这个不足 楼主无需多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 DJI 的早期 产品 。。。

N3也叫早期?NAZA-H算不算出土文物?拿个开源控去玩大轴距你也真能忽悠别人干这种危险的事,你自己怎么不去做做看

这种情况可能是感度设置有问题,补偿太多导致自激了,还有震动控制和鲁棒性控制的那个左右调节下试试

还有个可能就是你主控或者IMU位置装的不是很正,看下主控/IMU朝向和设置里主控/IMU的安装位置微调吧

网友C:
检查一下感度设置吧,降低一点,我也觉得像是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N3也叫早期?NAZA-H算不算出土文物?拿个开源控去玩大轴距你也真能忽悠别人干这种危险的事,你自己怎么不 ...

好的 我检查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感度设置吧,降低一点,我也觉得像是自激。

好的 谢谢

网友:
像是动力比较冗余,然后感度啥的按照说明书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是 DJI 的早期 产品 。。。

f4pro有几个代工好的?动不动就烧。。。

网友:
飞控与imu位置,然后调参恢复默认重新设置下,像是感觉飞机姿态不正,飞控自动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f4pro有几个代工好的?动不动就烧。。。

俺就只买过一个 F4_Pro V2 一直好好的。

网友:
感度高的一B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是 DJI 的早期 产品 。。。

F4_Pro V2 强过DJI N3,这是我在论坛听过的最大的笑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F4_Pro V2 强过DJI N3,这是我在论坛听过的最大的笑话。。。

别不服气,F4 PRO V2 飞在天上 一动不动的,
——并不比 N3 差,航线导航 也不输 。。。
请教——N3 还有什么 特殊 本事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别不服气,F4 PRO V2 飞在天上 一动不动的,
——并不比 N3 差,航线导航 也不输 。。。
请教 ...

"F4 PRO V2 飞在天上 一动不动的" 然后在加上几十元的价格, 恩, 那么F4 PRO V2 感觉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F4 PRO V2 飞在天上 一动不动的"  然后在加上几十元的价格, 恩, 那么F4 PRO V2 感觉无敌了。。。

这个货除了f4 pro v2以外似乎不知道其他飞控了。。。。

网友F(2020-01-10):
引用 网友B:
N3也叫早期?NAZA-H算不算出土文物?拿个开源控去玩大轴距你也真能忽悠别人干这种危险的事,你自己怎么不 ...

实际上F系列飞控的稳定  和  使用体验  确实超越dji不少

网友:
F系列飞控真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F系列飞控的稳定  和  使用体验  确实超越dji不少

你用过N3么?用过F系列飞800以上轴距的飞机没?别玩了几天穿越机或者拿着NAZA LITE飞了几天就以为自己了解了所有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过N3么?用过F系列飞800以上轴距的飞机没?别玩了几天穿越机或者拿着NAZA LITE飞了几天就以为自己了 ...

从13年底玩dji开始,dji目前多轴飞控全用过
真是网壮怂人胆,hh

网友(2022-03-13):
引用 网友A:
别不服气,F4 PRO V2 飞在天上 一动不动的,
——并不比 N3 差,航线导航 也不输 。。。
请教 ...

来阵风挂点东西或者断个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