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千瓦380主轴电机可以接220电吗

楼主(2019-11-27):
手上没变频器,请问大神接220可转吗,具体加什么样电容和接线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A:
直接接就行了,只是转速达不到380V的转速而已,当然你的变频器还需要足够大,220V的单相变频器好像只有1.5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就行了,只是转速达不到380V的转速而已,当然你的变频器还需要足够大,220V的单相变频器好像只有1.5K ...

兄弟,我是说可以不用变频器接220电转吗

网友B:
随便取三相中任意一项和零线接入单相火线零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取三相中任意一项和零线接入单相火线零线即可

这样也行???

网友:
左手火线右手零线,下辈子再见

网友:
没有启动电容无法移相,没有旋转磁场电机只会"哼哼"不会转。3.5kw改单相太大了,电容要220微法以上,耐压最好630∨,无极。还是用变频器吧,只加启动电容电机性能差,还要运行电容,因为电机太大,一般不超一千瓦。

网友:
了解一下380电机改220接法。。。。。。

网友:
什么主轴电机,高速电主轴必须变频器的,

网友:
工作频率400Hz,必须接变频器。家里的电频率只有50Hz

楼主(2020-01-06):
D:\Documents\图片

顺便说一下这个铣床.2年前买的 一直没怎么用最近打点木头开孔当台钻用的开的35MM孔.运行10分钟主轴那个烫的 ...

顺便说一下这个铣床.2年前买的 一直没怎么用最近打点木头开孔当台钻用的开的35MM孔.运行10分钟主轴那个烫的 ...

网友:
不能接。200v加电容相位差90°,380v三相电是120°,小电机电流小凑乎转影响不太大,大电机由于相位不对会发热严重,还会对电网污染

网友:
不降电压,主轴会烧掉.

楼主:
感谢楼上多位模友指教  .买了启动电容 和运行电容回来折腾了大半个月.不能转 .告诫各位模友3.5千瓦电主轴应该不能改成单相220使用 .

楼主:
xy回差1到2mm  主轴弯最少3MM一塌糊涂

网友:
一个变频器没多少钱,而且现在有220伏单相直接变成380伏三相的变频器,功率要大有大要小有小。

网友:
不加变频器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