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调后,Pix PID调参不对,六轴飞行器炸鸡

楼主(2019-11-27):
前改了电调参数,然后使用“自动调参”,保存参数后再次飞行,发现致命的错误。只要前后飞行,就会自动进入“谐振”!
现象是这样的,先是往前飞,然后摇杆回中,这时飞控会补偿惯性,但是可能补偿的太多了?? 就会向后动(pitch),然后到了一定阶段后,飞控又补偿,就会又往前(pitch),然后又往后(pitch),来回几次震荡之后,幅度越来越大,然后飞机就失速炸鸡了。
注:我的飞机是6轴,电调是铂金30A ,螺旋桨15寸,臂展大概 950。
不知道有木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呢? 谢谢!

网友A:
楼主真是无畏,参数都成那样了还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无畏,参数都成那样了还敢飞
我这个是自动调参下来的参数,没有参考,所以不知道错的很离谱。
不知道路上说的是哪一个参数呢?

网友A:
PID三个参数都太高,容易超调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