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什么类型的电调可以刷blheli主电机的固件啊

楼主(2019-11-28):
请教各位大神,这两天找了一些穿越机电调想刷直机主电机固件的,结果发现固件列表里没有啊,列表里只有A-H,B-H这种,全是多旋翼的固件。不懂是电调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求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刷成直机用的,主要是刷定速,和改主无刷用。MULTI 那三个选项是刷成直升机主无刷用的, 直升机尾无刷用的, 和固定翼和多轴用的。
建议你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mp;highlight=blheli

网友(2022-05-15):
我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