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一架3寸涵道机,请问大佬们这个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9-11-28):
请指教!穿一穿小树林,不做大动作

网友A:
函道穿越机可以直接挂狗了,录像效果比卡录好,没必要买卡录

网友B:
这套配起来不如买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道穿越机可以直接挂狗了,录像效果比卡录好,没必要买卡录

谢谢,不买卡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配起来不如买套机

兄弟指的套机是哪个?

网友:
解答新手问题能不能详细一点,要么就不回答,让我来选,我跟楼主选择一样,还是那个事你多问淘店主,他们比谁都明白

网友C:
配件孔径,尺寸,型号都能匹配上就行,就那几个大家都在用的品牌,看自己情况选,懒得话套机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孔径,尺寸,型号都能匹配上就行,就那几个大家都在用的品牌,看自己情况选,懒得话套机也行

翼飞得飞塔怎么样

网友C:
我没用过翼飞的飞塔不好对它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用过翼飞的飞塔不好对它评价

那请推荐一下好用的三层塔?

网友:
翼飞这个飞塔我用过,极其容易坏,非常之脆弱

网友:
3寸用这电机不太合适,我也用这电机组了个3寸,太重了耗电厉害,用格普1206就行

网友:
这个机架是真的贵

网友D:
用这个机架给你推荐个性价比高的配置:
飞塔:曼巴f405 40A
摄像头:平头哥
图传:看自己喜好,tank、黑羊都行
天线:看自己喜好,樱桃棒棒糖都可以
电机:致盈1506、tmotor1407、曼巴1408
电池:4s1500或者1300都行

网友:
这个机架价格真可以

网友:
除了飞塔不要翼飞的别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机架给你推荐个性价比高的配置:
飞塔:曼巴f405 40A
摄像头:平头哥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指的套机是哪个?

也是翼飞的套机hd版卡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