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60电调端接口固定

楼主(2019-11-28):
今天炸鸡把电调的焊盘炸掉了 ,大力50a电调报废 请问各位xt60固定在机架上如何固定呢?电池电源线和电调电源线怎么放置的, 以至于大力炸鸡时电池电源线不会扯到电调那里?图下那种变式的xt60可以吗

网友:
都是用3D打印的XT60座的

网友:
吓得我赶紧看一眼我的大力电调
没事,再炸不会再炸这儿,该炸其它地方了。

网友:
3D打印解千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 !!!!

网友:
同款大力50A电调配置,已经爽飞,效果良好。

网友:
补一张尾部细节

网友:
自己做的固定插头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