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的5寸装机贴,及电机位置调整方法----感谢飞盈佳乐赠送的榨汁机

楼主(2019-11-28):
装好玩了很久了.突然想记录下自己的第一台5寸机

配置:
飞控:Omnibus F4 V3s
电调:飞盈佳乐60A 32位四合一
机架:乌鸦5寸230轴距.6mm机臂
电机:破风F40 2400KV
摄像头:平头哥
图传: TX2
天线:棒棒糖
接收机:R1F
螺旋桨:T5249C T5061
电池:格式Ovonic 4S 1300mah

全家福

天空动力家的乌鸦5寸机架...老版说炸坏了了免费送一个坏件

飞盈佳乐60A电调..如丝般顺滑?

假组起来看看...嗯..打印件的颜色是处女色...符合我的口味..emmmm

安装的时候发现个问题...F40的电机轴是螺丝固定的,会突出大概1mm左右,机臂的中心孔小1mm.机臂会和电机轴摩擦.导致堵转.也无法装上去

玩航模最重要的是工具齐全...啥都得会一点...找个钻头扩大一下孔.大概1.5mm深正好

嗯...机臂比较长.线短了一点.懒得接线了..

先这样接了.最后发现绑带没办法传过去了...又拆了冲焊...萌新如我......

漂亮的电调..骚气的颜色..将来有可能会有刻字服务哦

合理的飞控与电调搭配...嗯.我觉得很合理
飞控与电调的接法.挑出不用的针.接到需要的针....F4V3S是支持到4S的真好我是4S动力.动力电正负接到飞控上.M1234用插头即可.不过我按照1234的顺序对应接好后..发现还是乱的...在CLI里用命令修改了电机位置解决

首先CLI命令行里输入 resource
找到  MOTOR  字样的位置.基本上我们是4个电机.把motor1234后面的 编号记录下来.每个飞控的编号可能都不一样.按照自己的来

我们一般配置的电机顺序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去电机页.分别推每个电机的滑块.观察电机转动的位置.把每个电机的位置记录下来

这个是我的电机位置..我现在推1电机..3号位置电机转动.推2电机..4号位置电机转动.
那就把这两个电机的编号换一下即可
resource MOTOR 1 A03
resource MOTOR 2 A02
resource MOTOR 3 B00
resource MOTOR 4 B01
save

输入命令后记得save保存即可

F4V3飞控的接线...这个可以看论坛其他大神的帖子即可.
我用的是R1F接收机.用的FPORT协议.所以我的接收机接到了uart1上

全部接好后...

坐这里静静的想了5分钟...应该没有接错的地方...

颤抖的双手轻轻插入....有点紧...刚开始都这样..以后多插插应该就松了

木有冒烟!!!美滋滋...萌新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都没毛病后就剩下固定图传和接收机.优化下位置了

乌鸦这个机架是28mm孔距的摄像头安装位.用平头哥这种19mm的摄像头需要一个转换座...
嗯..玩航模的啥都有...和老板要了图纸打印一个就完事了...正好TPU料来了..

调试打印机后..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装上去后想了半天..图传和天线的底座呢?????emmmm蔡老板忘记放了...
没事我们有3D打印机...要图纸..继续干

完成了...年轻人的第一台5寸穿越机就完成了

带出去试飞.首飞遗照...事实证明...真的不能拍

第一电轻飘飘的飞了11分钟....OSD显示还有3.7......看样子温柔点飞15分钟左右是可以的

然后第二电....作死飞起来想起来忘了录DVR..按dvr键的时候按到了频点上.....瞬间黑屏...还好飞的不高掉下来损失一片桨叶

回家换桨叶..美滋滋..

萌新总结:电调真好用!!!机架真结实!!!电池挺给力!!!

另外感谢飞盈佳乐赠送的3个飞机杯.....不.不...不是....是榨汁机....飞机榨汁杯!

其中一个我朋友拿去体验了一下....emmm这个杯子内部是一个18650电池带一个680电机
4颗螺丝拆掉即可看到内部
有误触设置..杯子没拧紧是无法启动的.

这是一个梨

切成块

嗡~!~~~~~~~~发出震动....据说震感强烈

emmmmmm..............等等...是他的打开方式不对么....

~~~~~~~~~~~全文完~~~~~~~~~~~~

网友A:
图传和摄像头采用电池供电稳定不??

网友B:
大家赶紧下车,他根本不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赶紧下车,他根本不是新手.......

网友C:
焊工牛的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和摄像头采用电池供电稳定不??

我现在有个挺严重的的问题就是图传不稳,之前以为是r1f的回传干扰,改成sbus后也没解决,换过图传天线也一样,接收机天线也换了没用,小飞机5v的图传都挺稳定的,正在着手改下图传位置,再不行就是供电方面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赶紧下车,他根本不是新手.......

人家真的是个萌新……之前一直是云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工牛的一逼

鸡屎焊……鸡屎焊

网友:
什么都有,什么都会再接触穿越机那就是新手拈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个挺严重的的问题就是图传不稳,之前以为是r1f的回传干扰,改成sbus后也没解决,换过图传天线也 ...

试没试过用电调上的5v输出,但是图传5v供电有点偏低,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
哪里牛逼了? 不都是焊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没试过用电调上的5v输出,但是图传5v供电有点偏低,不知道会怎样。

供电不能低,会出问题,我现在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天太冷也懒得去检查,慢慢修改检查总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D:
为啥需要加个电容的?我才是萌新,楼主绝对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需要加个电容的?我才是萌新,楼主绝对不是

电容有俩作用,滤波和抗住瞬间大油门大电流。
建议10块钱买个mark的ubec,单独给图传供电。我现在有台旧穿越装上大疆FPV图传就这样解决,稳定的一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家真的是个萌新……之前一直是云装机

哈哈,少侠骨骼清奇,将来必成器大-呸~~~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需要加个电容的?我才是萌新,楼主绝对不是

大佬说是滤波的,电调里带了一个就焊上去了,具体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少侠骨骼清奇,将来必成器大-呸~~~大器~~~~~

器大活好……不对不对,是大器梁才

网友E:
你的一块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E:
为啥我2306 电机,最大30安,飞一圈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说是滤波的,电调里带了一个就焊上去了,具体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明白了,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有俩作用,滤波和抗住瞬间大油门大电流。
建议10块钱买个mark的ubec,单独给图传供电。我现在有台旧 ...

多谢大神解答

网友F:
这焊功也叫新手,我装的第一架五寸机焊接完后需要上热熔胶加固防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2306 电机,最大30安,飞一圈就没电了

我用的致盈2306,格式4s1550的电池,40公里的速度跑圈飞6分钟,暴力飞3分钟。上3200的时间几乎多30-40%,4s5000的电池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一块电池能飞多久

就是类似悬停那种慢慢悠悠的飞,不暴力,15分钟。钻树林翻滚啥的,8分钟吧,技术差不敢满油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2306 电机,最大30安,飞一圈就没电了

重量,电机效率,桨叶,暴力程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焊功也叫新手,我装的第一架五寸机焊接完后需要上热熔胶加固防止短路。

我是菜鸡,菜鸡……比大佬差的远远的

网友G:
难道只有我觉得你那飞控和你那高大上的电调不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只有我觉得你那飞控和你那高大上的电调不匹配吗

什么?哪里高大上了,这是合理搭配(手动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