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字盘与主轴卡住的方法!

楼主(2019-11-28):
本人已用WD-40进行除锈处理,但未取得明显效果,一样的不会动,卡的很少,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好的方法评论在下方!

网友:
泡2天在看

网友A:
轻轻敲击,震动,如果有松动就快下来了,不行再用wd40多泡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轻敲击,震动,如果有松动就快下来了,不行再用wd40多泡泡

已解决,谢谢

网友B:
大小桨拆下,桨头拆下,开机,用粗布或1500目砂纸轻打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小桨拆下,桨头拆下,开机,用粗布或1500目砂纸轻打一下即可!

十字盘鱼眼轴承锈到主轴上了,还怎么打磨

网友C:
我遇到过好几次,感觉泰世的十字盘和主轴特别容锈住。
第一次是X3,起飞推螺距飞机没飞起来,以为是电调问题,重新设置也不好使。但是反复几次就起飞了。后来才发现实螺距卡住了,硬生生被舵机推开的。
第二次是很久没动的X7,又不敢用锤子敲,怕十字盘变形。喷WD40浸了一晚上,用手往肚子上使劲怼,才打开。。。。

网友D:
估计你们都是在南方吧,怎么那么潮湿呢?我们北方没有这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好几次,感觉泰世的十字盘和主轴特别容锈住。
第一次是X3,起飞推螺距飞机没飞起来,以为是电调问 ...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泰世的三轴很容易生锈,我的泰世200、425主尾轴都容易生锈,放在一处的亚拓450SE十年来没有生过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们都是在南方吧,怎么那么潮湿呢?我们北方没有这情况。

对,就是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好几次,感觉泰世的十字盘和主轴特别容锈住。
第一次是X3,起飞推螺距飞机没飞起来,以为是电调问 ...

一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觉得泰世的三轴很容易生锈,我的泰世200、425主尾轴都容易生锈,放在一处的亚拓450SE ...

新主轴一直放着也不生锈的,就是用过的容易锈,
不知道是被轴承磨掉了镀层,还是电化学腐蚀的缘故。
锈的严重的位置都是和轴承交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