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T-28修理日誌

楼主(2019-11-28):
飞場朋友一台空中交机的T-28 转手后自行首航就炸了 飞机過手 钱都还沒過
我請他回家粘一粘就可以了  飞場一位老師傅一边說著 这很簡單 我一旁忙著说 対対 .......
不知怎樣 这活变成我的
就在这理貼上我的心情和過程
这台T-28 FMS的 一米一  炸了后只想拆电裝 所以沒檢得很徹底
机身断裂用发泡專用膠先粘起來 之后就只剩机头的部分了

先換掉損坏的层板和电池舱层板

机头要重建一個防火牆 和电池舱及鼻轮舱相接 增加強度  原本的电机座可以拆下 粘上防火牆

用层板重建一個鼻轮舱 原本鼻轮舱已經粉碎了  炸机之后鼻轮舱会变短 必須加工挖长一奌 不然会收不回去

粘上电机座 要一起确认电机的位置和偏角是否正确 电机座要偏左 好让右偏的桨会落在中心奌
這台飛機好像沒有下偏角 如果有的飞机要一併考虑進去

在來就是重建失去的半個机头了
因为失去半边的發泡才沒檢回
所以用另一边描絵后用対折紙的方式 描出另半边的轮廓 然后切下一片发泡补上

接著把机头和机身的空間用发泡补起來然後打磨外型

原本想請机主自行买一個机头罩了事 但是修理飞机 就是要省奌钱
何況中囯这麼大 不是說买就买有時运费也不少 还要等時間 所以就簡單做一個

用原先机头的轮廓画兩個发泡圈 第一個挖成手还狀打磨成半圆 另一個間切出电机的位置 然后粘起來

合上机頭看看尺寸合不合宜 再加工一下

用厚紙板包起來 做成一個机头罩

紙要上水性底漆 這樣可以加紙的強度 当然也跟机头的发泡才一起上逆子
在发泡上使用的逆子或原子灰必須是水性的 市面上有泡专用的 也可以自己做
基底可以使用酒精膠稀釋一倍的水  然后混入滑石粉 伴成糊狀补上去 乾了后如股有縮小再补上去
也可以使用水性透明漆加上滑石粉  通常水性透明漆加滑石粉 我都是当做上色漆前的修补底漆用

修补后就可以上色漆了 我是使用丙烯塗料加水稀釋
如果丙希顏料是买糊狀的 建议先加半水半酒精的稀釋劑先溶解
酒精可以是50%-80%都可以 酒精越高 乾的速度快
水太多 漆的表面張力也会变大 塗布問题会较多
可以噴完一层后 用吹风机吹乾 在上一层 如此反覆喷塗或上漆

原本机头有隱情出气孔 用剩餘的厚紙板做兩個 然后在机头兩側挖洞埋進去再上漆

再來就鎖上螺旋槳和机轮 組合起來就完工了

可以交差了  帮帮朋友修飞机 也是一種乐趣  就是下次別多嘴 說这個很簡單 哈哈!

网友A:
个人觉得炸机还是要把碎片尽量捡全,回来好修一些,只要耐心些,泡沫机多碎都能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炸机还是要把碎片尽量捡全,回来好修一些,只要耐心些,泡沫机多碎都能粘好

你是做金钃加工的嗎? 好厲害 再來可以做鋁蒙皮了

网友B:
在发泡上使用原子灰修补,怎么操作的?打磨的时候原子灰硬,泡沫软,没法打磨。
全金属的防火墙,那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发泡上使用原子灰修补,怎么操作的?打磨的时候原子灰硬,泡沫软,没法打磨。
全金属的防火墙,那个厉害 ...

使用酒精膠稀釋后加滑石粉当做原子灰的做法 酒精膠稀釋的程度可以決定乾掉后的硬度 另外工具也要注意 砂只要坫在一個平且硬的基底上 才不会磨到不该磨到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做金钃加工的嗎? 好厲害 再來可以做鋁蒙皮了

铝合金电机架,铆钉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酒精膠稀釋后加滑石粉当做原子灰的做法 酒精膠稀釋的程度可以決定乾掉后的硬度 另外工具也要注意 砂 ...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炸机还是要把碎片尽量捡全,回来好修一些,只要耐心些,泡沫机多碎都能粘好

厉害 厉害 钣金活儿都上了

网友(2024-04-11):
学习到一个泡沫的修理办法,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