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組3吋115mm軸距牙籤機

楼主(2019-11-28):
自組牙籤機 (Toothpick) 3吋槳,支援2~3S電。

全部用到的零組件
1. 黑羊TBS FLYSPECK 牙签机 空机含头罩
2. 格普 STABLE-F411 FPV 穿越机飞塔 12A电调
3. mini DC-DC BEC模块,3-6S供电(12-25V)
4. RaceFlight Millivolt Flight F4飞控 ,會用它是因為用過就回不去了...
5. HQ T3*2二叶桨两对
6. 转接板 飞控 电调 飞塔 专用20x20转16x16
7. caddx小袋鼠摄像头Kangaroo
8. BetaFPV 1103 8000KV馬達 *4
9. TBS Crossfire nano RX接收
10. TBS UNIFY PRO32 NANO 5G8圖傳

關鍵的部分是這個16*16轉20*20的轉板,須修剪不必要的部分

轉板要承接16*16電調與20*20的飛控板 (進行合體)

合體的樣子

接下來要準備將上蓋蓋上去,攝像頭, 圖傳以及接收器都必須塞進去

側面照

正面照

整個完成後機子的重量大約57.5g

影片網址:
2S電 https://youtu.be/axbDeZasDRQ
影片網址:3S電 https://youtu.be/dwL1Pg2zKDs

轉板與電調

轉板與電調

网友A:
看起来这手感和5寸差不多
请问下牙签机也可以用16*16的飞塔吗?

网友B:
录屏没有osd,卡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这手感和5寸差不多
请问下牙签机也可以用16*16的飞塔吗?

牙籤機當然可以用16*16飛塔,只要機板上有支援16*16的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屏没有osd,卡录吗

因為飛控(Millivolr)和攝像頭(Caddx小袋鼠)都沒有OSD顯示功能,所以就是純影像,
其次,因為是第一台牙籤機屬實驗性質,好飛才可能裝卡錄(下一台吧!)。

网友A:
我以为牙签机要用那种一体飞控电调才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牙签机要用那种一体飞控电调才算是

用飛塔,那樣子太簡單了,生活找樂子就是要和別人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飛控(Millivolr)和攝像頭(Caddx小袋鼠)都沒有OSD顯示功能,所以就是純影像,
其次,因為是第一台牙 ...

哈哈

网友C:
3吋115mm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吋115mm怎么算出来的?

可能是我簡化了,在穿越機的領域中,這裡的3吋指的是槳葉的直徑,115mm則是機架上馬達的軸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