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穿越机求助

楼主(2019-11-29):
想弄个耐炸的卡录小穿越机练手,目前看中mobula 7hd,cinebee和小鲸鱼,不知道该怎么选,请飞过的大神给些建议,看参数mobula7hd最轻,动力应该不错,听说cinebee太重,很肉,另外如果自组这种带圈的机子有什么好些的方案?

网友:
不建议cinebee  圈又脆又贵...一个要15

网友A:
为什么练手要卡录?

网友B:
卡录不适合练手。。

网友:
cinebee不好,结构复杂又重,不耐炸

网友C:
上格普的,圈子扎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格普的,圈子扎不坏

买了格普的4k卡录,发现很重,适合拍摄,不适合暴力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录不适合练手。。

不选卡录的话有啥机型适合练手?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练手要卡录?

不选卡录的话有啥机型适合练手?耐炸?

网友D:
订了mobula6,估计很耐炸。手头上也有7,很耐炸就是桨要换螺丝固定的反乌龟容易掉而且轴只有1mm。休闲耐炸就飞1s小机,暴力耐炸可以考虑et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订了mobula6,估计很耐炸。手头上也有7,很耐炸就是桨要换螺丝固定的反乌龟容易掉而且轴只有1mm。休闲耐炸 ...

我看et85比mobula7hd重的多

网友:
mobula7HD不错,现在飞控也升级过了

网友:
买我的tiny7练手吧

网友B:
萌新练手的话室内空心杯可以。。室外估计就五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订了mobula6,估计很耐炸。手头上也有7,很耐炸就是桨要换螺丝固定的反乌龟容易掉而且轴只有1mm。休闲耐炸 ...

硬地炸比较容易轴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萌新练手的话室内空心杯可以。。室外估计就五寸了

不是萌新,5寸的和210的都已经不怎么玩了,现在比较喜欢小鸡

网友:
beta 85x考虑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选卡录的话有啥机型适合练手?耐炸?

室内mobula,室外ET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