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打印成功了

楼主(2019-11-29):
1、用的最廉价3D打印机(Arduino驱动),1000块钱散件组装。
2、0.4mm挤出头,层高0.2mm,Vase模式(上盖、下底不填充,无支撑,壁厚0.8mm),打印速度20-40不等。
3、船体长度的分割用打印机切片软件slic3r即可完成。
后续打印无难度,但愿早日组装完成。

连接两段船体的内嵌切割片。

网友:
效果不错,鼓励!!

网友:
挺专业的呀,赞一个!

网友A:
我要打印这么高就错层了

网友B:
这么小的粘接面积容易翻车哦

网友:
大神,不错,可以分享打印文件不

网友:
3d打印机不错 好手艺 有配件列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打印这么高就错层了

估计,你对3D打印还不是太深入了解。
肯定不是打印机的事。

网友:
打算自己组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粘接面积容易翻车哦

有一定的基本功才敢这么做的。

楼主:
还是淘宝卖家买配好的散件吧。
到时不定哪个版本的Arduino驱动不起来,就闹心了。

网友:
牛的一塌糊涂

楼主:
目前为止,一点潜显的需提前搞懂的事情:
1)关于壁厚:打印机的挤出头和挤出速率决定了挤出料的多少和直径,也和打印的走速有关。太多了轨与轨之间堆积,太少了每轨则相隔(有空隙),这是一个最佳值的确定。这次实打虽然选了壁厚0.8mm,虽然没有失败,但并不是最佳的。如果按机器Default自已决定的话,它会选择单层壁厚为 挤出头直径*1.05。如果手动选取的话,应该不超过 挤出头直径*1.7。拿0.4mm为例,即为机器默认0.4mm*1.05=0.42mm,手动设置不超过0.4mm*1.7=0.68。所在老外打印用的挤出头0.3mm,打印壁厚选的0.55mm,是合理的。而我目前试验的结果是0.55和0.8打印效果比较拉近(因为层高选得比较矮0.2mm,是挤出头直径的一半),但仔细观察外层都比较光滑,内层有明显别。这是因为打印单层壁厚(vase模式)时,外层做了一个“螺旋外边界"的处理,减少了接缝表现。

挤出宽度与层高和挤出头直径的关系

空气中(假定无热床,无下层,完全是自由的挤出时)的桥接

最少桥接时的挤出宽度与壁厚关系,壁厚(非vase模式的单层壁厚)最少选择两圈,第二圈可以覆盖第一层的缝隙,并修补第一层的缺陷。

2)关于层高:层高也决定着打印质量和效率。太高质量肯定不好,太矮打印时间太长。这个没有计算公式,按老外的数据设定吧。即保证了每层之间的搭接牢固性,又得到最短的打印时间。
3)关于打印速度:速度也决定着打印质量,即包括外表的质量和整体的质量。在保证打印质量的前提下,选最慢的速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打印丝出来是热的,走完一圈再回到刚才的地方时下一层还没有完全冷却,它很热也很软,一旦受到新挤出来的料的挤压和拖拽,就会变形。所以,一般有两种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增加冷却风扇(model cooling),二是降低打印速度。我的3D打印机没有冷却风扇,所以只有靠第二种方法解决了。也是根据网友”随风舞蛇“的提示,我选择的速度是20-40。实验证明,第一层一定要用最慢的速度,让其建立一个完美的基础层。有非垂直而且比较大的斜度(还不至于需要支撑)时,采用20,当几乎全是立面时,就用40。速度可以通过手动控制界面实时调节百分比。但切片时最好用最低速率。比如我用40的切片,打印时最低选50%速度,最快时选65%速度,即可做到20-40之间手动调节。
4)玻璃热床:看似简易,本来也想买些3M的产品,比如涂胶啊,胶垫啊什么的,但在我打印机卖家那里得到的真传是——就用这块简易玻璃,加上固体胶棒即可完美解决问题。一是玻璃不易变形,放几年都是平的,不会出现中间塌陷影响首层的校准。二是很容易清理,用一段时间拿一个平铲去到水龙头边,边冲边铲,一会儿就干净如新。但千万要注意的是:胶棒一定要买“德力”家的,其它家的不咋地!!!!!!我目前用完了一个“德力”的,正用着的是韩国文具JONE IE NARA。别小看这个不起眼儿的东西哟^_^。牢固无比哟!
5)打印丝:既然要打印这么高的东西,谁也不想会出现中途堵头和断丝的情况,所以一定要买比较靠谱的打印丝,不能途便宜。要根据包装、销量、评价选择卖家。
6)关于打印时间:我的打印机没有断电续打(没选那个模块)功能,如果超长的打印时间,我是不能保证能顺利打印的,因此后来发现实际打印时间都在2-3个多小时之间,这个对心理压理还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边打印,边烧饭,吃饭,等刷完碗了,打开件正好出锅。

参考文献:
https://manual.slic3r.org/advanced/flow-math   这是一些挤出的数学模型问题,也请参考手册中其它相关设置的更多内容。

楼主:
下回应该用0.5mm喷嘴,0.4mm层高试试,刚看了一个3D打印快艇的视频,是用这组参数打印的。

网友:
我感觉 打印速度不是越慢越好 尤其是大件
速度慢 时间就会长 电机丢步或者出故障的概率就很大 还不如尽快以中等速度60-80打完

楼主:
那就需要用风扇冷却,要做一个风扇集风桶,直接吹向打印件刚出锅儿处。也就是第一种解决途径。类似下图中这样的一堆附件。

网友:
有营养的帖子,我这也在尝试不同的打印数据。

网友C:
虽然现在3D打印的东西不如注塑的好,光敏的又太贵,不过这几年技术进步不少,虽然打印件做不了什么结构件,做心情件是肯定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现在3D打印的东西不如注塑的好,光敏的又太贵,不过这几年技术进步不少,虽然打印件做不了什么结构件, ...

打印的船体可以做为胎,外面可以加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做成玻璃钢的!

网友D:
试过了0.15层高,20速度,壁厚。底层2MM,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E:
想问下,图纸在打印之前,是要缩小比例吗,我在solidworks中打开,船长60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图纸在打印之前,是要缩小比例吗,我在solidworks中打开,船长600m。。。。。

在我的3D打印软件中看是65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0.15层高,20速度,壁厚。底层2MM,效果也不理想。

0.15mm层高,肯定很结实。看来挤出的变形也过度,有堆积。

楼主:
目前有两个问题还费点劲。一个是配重的鳍,另一个是舵。
本来以为打印成空心的,里面插碳杆就可以。可实际打印完了轻轻一掰就断成几段。不结实。
而实心的倒是很结实,不过才2mm厚,如何放进去碳杆呢。
原来,图纸中给的都是模具,是要做碳纤维玻璃钢的,簿片只是芯而矣。
这样的话,需要做至少6mm厚的实芯,带孔(插碳杆、片)的鳍和5mm厚的舵。都需要3D画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配重。文件里也给的是模具芯,要自已浇注。如果像Nano 500(那套图纸给的全是3D打印件)那样打印一个空壳,里面装铅,不知道哪里能买到铅珠(这东西可能也是违禁品)。发现 “Kingddr”用的是现成的“潜水艇铅坠”,于是也拍了一个600g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此船是两用的帆配置,一种是6mm桅杆的“swing rig”(摇摆帆),一种是7mm桅杆的“conventional rig”(传统帆),一个安排在前孔一个在后孔。摇摆帆据说还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转弯很快,因为在顶风航行时的最小航向角要比传统帆的小7-8度。顶风航行航向更正,效率更高,因为前帆张开的导风糟在任何角度一直都是固定的,一直都有前襟翼的整流作用,因此也叫“breakback system”。但样子有点怪,走起来可能控制感受也不太一样。总之,自已做就无所谓了,尝试一下新方法也不无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两个问题还费点劲。一个是配重的鳍,另一个是舵。
本来以为打印成空心的,里面插碳杆就可以。可实际 ...

是的我也觉得挤出多了,我把耗材流量减少,回抽速度和长度加大了,重新打印。表面效果有改善。这是新的550船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两个问题还费点劲。一个是配重的鳍,另一个是舵。
本来以为打印成空心的,里面插碳杆就可以。可实际 ...

舵和龙骨我都用2MM壁厚,填充20%。压铅可以用一根500克鱼雷铅(自己开孔),也可以买2—3MM的铅粒灌到打印磨具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舵和龙骨我都用2MM壁厚,填充20%。压铅可以用一根500克鱼雷铅(自己开孔),也可以买2—3MM的铅粒灌到打 ...

压铅应该用铅浇铸一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和龙骨我都用2MM壁厚,填充20%。压铅可以用一根500克鱼雷铅(自己开孔),也可以买2—3MM的铅粒灌到打 ...

哦,还真有卖铅珠的。2-3mm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和龙骨我都用2MM壁厚,填充20%。压铅可以用一根500克鱼雷铅(自己开孔),也可以买2—3MM的铅粒灌到打 ...

我的切片软件可能是不行,尽管选了大壁厚+大填充(2mm+50%),不垂直处交替填充至使强度很好,到了接近垂直处就不填充了,强度渣渣的,一拧就断。拍了大口径喷嘴,还在路途中。我想可能是要靠喷丝粗壮一些来提高强度。

暂时放弃了打印铅坠外壳的工程,从海钓大铅坠下手了,也在路途中。到手后测绘,设计固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铅应该用铅浇铸一个好!

没有场地和强大的锅,300度高温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场地和强大的锅,300度高温啊。

正在做的550新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做的550新船

550铅坠的螺口处结实吗?我怎么也是一拧就撕裂了呢,那里太单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做的550新船

另外,你的550是不是原来的500按比例放大了得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你的550是不是原来的500按比例放大了得到的?

是的,放大比例,500压铅螺口已经有开裂迹象了,需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放大比例,500压铅螺口已经有开裂迹象了,需要加强

刚检查出了一些问题。就是船壳很结实,怎么压铅壳就不结实了呢?
比较了几个打印的压铅,发现,如果按花瓶(壳)模式打印反倒结实,如果按实体打印切片预览都有漏空,结果就是完成件分几部分有天生断层似的,一拧就从那里断。
比较这两种情况,外表上,花瓶(壳)模式打印的外层是又经过z方向的螺旋处理的,横纹全都被z方向的位移给模糊了一番,实体模式则全是一根一根的挤出料痕迹,没经过任何的匀化,显得每根之间那么大的缝隙。
所以再打印一次花瓶(壳)结构的,再试试。

图左是Nano500那个带螺纹的压铅,图右是RG650那个浇注用的的压铅模具,表面打印模式不同形态也不同。
图左是从下往上打印的,有支撑;图右是从上往下打印的,倾斜过度太大,挤出丝都往下流了,但那些地方一点都弄不断。

楼主:
z轴螺旋结构原来是这样的,壳层打印是双圈的。内圈z轴不动,顺时针;外圈打印逆时针,且伴z轴一圈内增缓慢增加到一层高。这样一层中的两圈是交错的,所以材料是搭接的,结实。

网友:
我都是用cure,壁和底1.2,填充0,速度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