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品牌

楼主(2019-11-29):
现在遥控器品牌除了日系的futaba jr国产天地飞还有其他的品牌吗?

网友:
多了去了,还有很多呢!

网友:
mikado spectrum graupner frsky jumper等等等

网友:
现在基本上就这两种用的多

网友:
楼主应该不会买那些价高的大冷门吧,所以也就不用考究了,看楼主是想玩多轴,那就看看futaba,国产睿斯凯,要是对开源系统和英文没把握那就天地飞吧……别的不用想了

网友:
国产睿斯凯和天地飞都不错

网友A:
国产华科尔也不错啊,还可以用四合一高频头,兼容大部分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华科尔也不错啊,还可以用四合一高频头,兼容大部分接收机。

哪种高频头啊,我一直用d10当测试控,做的船啊,鸭子啊什么的都用的d10控制,但是接收机有点不够用,想买便宜的接收机,正在寻找多合一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高频头啊,我一直用d10当测试控,做的船啊,鸭子啊什么的都用的d10控制,但是接收机有点不够用,想买 ...

准确来说是四合一高频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种高频头啊,我一直用d10当测试控,做的船啊,鸭子啊什么的都用的d10控制,但是接收机有点不够用,想买 ...

买几个7105 2500  24L01的模块自己来改装就可以了,我有很多devo的接收机,需要什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几个7105 2500  24L01的模块自己来改装就可以了,我有很多devo的接收机,需要什么联系

6通道的折腾船啊,板机啥的,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种高频头啊,我一直用d10当测试控,做的船啊,鸭子啊什么的都用的d10控制,但是接收机有点不够用,想买 ...

三合一或者四合一的高频头,网上很多的啊,至于接收机啥的,用华科尔自己的迷你subs接收机大概六七十一个,601接收机四五十一个吧,dsm2接收机最便宜的三四十一个,至于其他型号的接收机,按理加装了高频头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用的基本山都是华科尔自己的接收机,也不太好给你太多建议。

网友:
直接jumper t12或者t16就行了,自带4合一高频头

网友:
FRSKy哇 老铁  身边的基本都是FRSKY穿越机更多

网友:
还有JR PROPO,性能过硬

网友(2020-03-04):
富斯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