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这个双路无刷电调怎么连线吗?

楼主(2019-11-29):
你们知道这个电调怎么解锁吗

我用测试仪可以驱动电机  但是接上接收机就怎么都是红灯常亮 不会变绿灯 我试过并联两个信号线  也插上油门3通道和方向舵通道 然后最低油门停7秒以上 依旧不能解锁

但是测试仪可以用就说明电调没有问题 这个应该是最早直升机上用的 商家也不会 厂家应该也早倒闭了

求大神们指教 指教 我怎么也弄不转了

网友A:
表示没见过这种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见过这种电调

大神也没见过啊,一点小技术问题阻挡了我双飞空心杯大改玩具飞机之路啊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可能是我们都不玩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可能是我们都不玩这些吧

完了 我的心稀凉啊 这可咋办呐

网友B:
好像是graupner47室内直升机的电调集合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graupner47室内直升机的电调集合陀螺仪

对对对,你知道啊 怎么接接收怎么解锁啊  我这样弄了两天没解了锁  告诉我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对对,你知道啊 怎么接接收怎么解锁啊  我这样弄了两天没解了锁  告诉我呗

搞不懂,直接放弃了。还不如直接diy一个萝莉单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直接放弃了。还不如直接diy一个萝莉单向电调

有刷电调diy容易吗?

楼主:
昨天再次尝试 正负极接反了 结果把线烧断了 线的包胶皮都融化膨胀了 但是电调电机都没事 难道有保护?

网友C:
两边空着的插座是接电机的,中间红黑线的插头接电源,两个三P插头接到接收机的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空着的插座是接电机的,中间红黑线的插头接电源,两个三P插头接到接收机的输出口。

对啊 你说的对 但是我接好了不行啊 图片上我也这么接的  打开遥控怎么都是红灯 理论上绿灯才是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C:
既然测试仪能使其工作,就说明接收机给它的信号制式不对,所以它无法解锁。查一下接收机通道输出的信号制式是否跟测试仪的信号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测试仪能使其工作,就说明接收机给它的信号制式不对,所以它无法解锁。查一下接收机通道输出的信号制式 ...

这个难为我了 我不知道咋检测 你能提供一下技术支持吗 我这是mc6的遥控和标配接收机  不知道啥信号制式

网友:
没见过,用过这三合一电调,无法提供技术支持。只是一个检测思路。

网友:
这只是控制单元,不是动力单元

网友D:
应该还有一块焊接有Mos管的板子的动力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有一块焊接有Mos管的板子的动力单元。

就是说少东西?所以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少东西?所以不能正常运转?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少的东西已经不能买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少的东西已经不能买到了?
上面写了,这个控制单元带陀螺仪,所以这可能是个共轴双桨机的锁尾控制模块。两个输出分别控制2个有刷电调及其有刷电机来达到锁尾目的,当然全是我推测。
建议你放弃折腾这玩意儿,尽早步入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