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B77

楼主(2019-11-29):
自596后没撸过船,主要问题是屯的77没想好怎么解决外露的舵杆安装问题,直到最近发现了一件神器。,感谢万能的TB。先上小七美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舵杆是外露的,很难有合适的固定物。我一开始想的是发卡或者回型针改造一下,卡住上下两头,直到我看到这个马蹄扣

各种大小都有,又很美观。如果更牢固一点的话可以用这个皮包气孔套在舵套上,再拿马蹄扣扣住气孔的凹槽。

目前就是这个构想,动力已经就位,283双发双舵,320A一拖二,160也够,价格差不大就上320了,摇臂和舵套不在此图中,5号电池定位用。不知道为啥手机端发不了帖,待续~

楼主:
写错了是三发双舵。

网友A:
期待完成,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完成,预祝成功!

谢谢版主,保证完成。

楼主:
电机还没固定,还要点垫片然后通电再试

网友B:
这艇有多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艇有多长呢

大约65厘米,比596短5厘米

楼主:
关于舵杆连接的方案实测并不理想,舵杆和D扣的接触面太小了,一点点胶水粘不住,还要考虑振动。试了下飞机的起落架摇臂,固定是绝对没问题,但是太大了,不美观

楼主:
摇臂只露出一点点,要是长一厘米就用这个飞机起落架了,可是五金自己不会做,哪家的摇臂都不肯定制,出钱也不肯。所以现在又有了新的想法。

楼主:
这个是某家的轴套,我想没人规定轴套不能当舵套用吧,船体开洞,注油口固定用,又美观又实用特别配套,还不用改动。

网友C:
船尾防水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尾防水怎么办呢?

快艇速度快,在平静的水面往前开的时候浪不会涌上来,突然倒车或者浪大才会进水。

楼主:
引用 楼主:
快艇速度快,在平静的水面往前开的时候浪不会涌上来,突然倒车或者浪大才会进水。

可以翻我的旧贴看一下压水花的效果

楼主:
舵套到了,完美适配。但是上下两头还是需要固定,马蹄扣太大最小的也有15mm宽,于是又回到了发卡的老路。

楼主:
金属像真舵有点小,为了多获取一点舵量,装在了开口的正当中,原船的舵杆安装处是偏整船中线一点的

网友:
漂亮~不过其实可以研究下3D打印,这种东西3D打印的强项。一台打印机也就不到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