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K120主板变了

楼主(2019-11-30):
看到新出售的K120主板上多了一块线路板,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升级了,舵机看着也不一样了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像是尾无刷的电调呢?!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像是尾无刷的电调呢?!

这是不可能的

楼主:
原来主板上预留的接口用上了,新加的板子上4个接点印字是+ D S -  。

楼主:
看这张图,虽然有点模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这张图,虽然有点模糊

实物见到过,就是陀螺。不知道是不是新款,我两个120一个有一个没有。我倒是感觉像是主板内置陀螺有问题就外置了个。

网友:
接收机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见到过,就是陀螺。不知道是不是新款,我两个120一个有一个没有。我倒是感觉像是主板内置陀螺有问题 ...

有没有查一下那个芯片功能?看着有点像陀螺仪。

网友:
应该是接收器,可以兼容其他遥控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主板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主板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板了。

没研究一下板子究竟是做什么的吗?这不是额外增加重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查一下那个芯片功能?看着有点像陀螺仪。

就陀螺仪啊